[综合] 不玩游戏,2000元手机求推荐

楼主(2019-04-06):
不玩游戏,刷淘宝论坛等,6+64,三网4g,最好双卡双待。
目标有荣耀10,小米8,魅族15,
还有什么选择吗

楼主:
能三年不卡的

网友:
iPhone 7能满足你

网友:
荣耀10和小米8好像都是ufs闪存?。应该能达到2年不卡的情况。ufs的安卓可以很流畅,emmc的可能要一年一双清才能不卡吧?

网友:
三年 不卡 比较难 !

网友:
三年不卡很简单,隔一年还原出厂设置一次,然后双清,就又是一个新系统了,何来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