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看见垃圾里的东西迈不动脚步

楼主(2019-04-06):
拆开分享一下,
灯柱有的烧短路,有的断路,所以不亮了,一共8片长条灯珠板,两串四并
透明灯罩是玻璃材质,不是塑料或者亚克力

网友A:
看上去功率不小,试试坏没坏,坏了可以试着修一下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引起不适

网友:
嘿嘿,果然是垃圾堆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功率不小,试试坏没坏,坏了可以试着修一下

有的灯珠短路了,有的灯珠断路,所以不亮了四路灯珠全因为断路不亮,现在还能拼凑起两路可以亮

网友:
我不认为是垃圾,除非那些LED全烧了不亮。

我昨天出去买菜看到垃圾桶有几根不锈钢的蚊帐杆子很想去拿回家,我自己买过要3百多

网友:
修好以后仿佛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网友:
这灯个头看着不小,用的还是非隔离恒流源。

网友:
然而修好以后用得上的不多,修过几个灯头,修好 丢一边去了

网友B:
我用过45w的灯管接60w的驱动 节能灯那种 不是led 用了快一年好好的

网友:
这功率不小啊

网友:
@衡水家维

来拆件了

网友:
清明4月,没啥特别的好货就不要带回家了。LED的还不如日光管的,起码有两个13003

网友:
电路板上好像有点儿肉

网友:
管住嘴,迈开腿。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失败的设计!密闭空间,散热很差!

网友:
没大的用处,也修过几个,7一80w的,太大没处用,照样吃灰。

网友:
我也捡过几个,修好后吃灰中

网友:
这款在大柳树市场里见到过,估计保留了一部分节能灯,热弯玻璃管生产工艺,换灯珠好像要切玻璃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45w的灯管接60w的驱动 节能灯那种 不是led 用了快一年好好的

管流大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