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qc3.0变3.7--12v可调电源电流2a新思路

楼主(2019-04-06):
@qrut 坛友的8个元件变可调这个电路我是很喜欢的,以前做了个实验版的上不了台面,今天做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玩笑)。一个5v电源壳,一个2.7-32v二线电压表,一个开关,二个按键,一个usb线拆的插头,一个5.5/2.1输出线。由于电路简单直接搭焊就行,完了用热融胶固定揞定。用马云各大app集红包购买零件厂义本极低,7133没有的话用tl431接成2.5v基准加一个0.7v二极管加150欧限流电阻代替。

网友A:
死活不愿意用单片机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活不愿意用单片机做个

你对单片机挺有研究做个看下

网友:
按键不如编码器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活不愿意用单片机做个

要加单片机就不单纯是个电源了。
加上电压电流采样,CC+CV,12V内各种电池充电。
单纯要个CV电源这样真够了。

网友B:
这样改了不知怕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了不知怕短路吗?

短路,只有那个7133有可能短路,大电流应该可以烧开路的。其它就算短路也不会烧充电器

网友:
好变态的想法

网友:
高手!顶礼膜拜

楼主:
这个不能算高手吧,可以叫低手。用这个调到接进12V可以带动白光烙铁就是功率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