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mercury 300m无线路由器 mw305r-v3.1

楼主(2019-04-06):
之前拆了一个150m的,也是这牌子模样也几乎一样,这个300m俩天线。

外观

反面 300m 3.1版本

屁股9v供电  提前已经开壳了

和上一个外观唯一区别就是多了根天线

内部

供电

左面rom被换成了8M, ram被换成64M

cpu qca9533

俩6脚天线开关

ttl

网变

反面没啥

这回登陆后台看了一下 原来刷了openwrt 但是应该是经过rp link修改过的 貌似用来破解校园网限制的。
主要系统信息

可以安装第三方应用

进程列表

校园网

webshell 网页版终端可以执行Linux脚本
df看下系统分区结构

ls看下根目录结构

可执行文件很全,常用Linux命令都可以执行,

bin里还安装了busybox ,这下可以为所欲为了。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高级货,还能破解校园网络,安装app

网友:
好歹还是9533,现在都是7628N了,跟垃圾比都侮辱了垃圾。

网友B:
校圆网是怎么破解的呢

网友C:
外形不错,求倒贴200包邮赠送

网友D:
这位同学,请解释下:为所欲为,嘿嘿

网友E:
谢谢分享,一句为所欲为!好象黄尚进了青楼。。。。。

网友F:
我手里有个一毛一样,去年用了几周就静悄悄的挂了?   好像是系统坏? 插电所有LED指示灯闪一次就没下文,昨天还拆开看了,没发现啥硬件零件损坏,更换了2个电源滤波电容也没用。懒得折腾,扔垃圾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还能破解校园网络,安装app

哈哈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圆网是怎么破解的呢

应该是模拟里面的认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形不错,求倒贴200包邮赠送

哈哈倒贴200很火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位同学,请解释下:为所欲为,嘿嘿

啊。。。。请参考7楼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一句为所欲为!好象黄尚进了青楼。。。。。

这位同学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里有个一毛一样,去年用了几周就静悄悄的挂了?   好像是系统坏? 插电所有LED指示灯闪一次就没 ...

估计掉固件了,好在也是濒临淘汰,坏了也不可惜~

网友:
现在还是照样可以用啊

网友G:
仿佛闻到了老毛子,潘多拉,高恪……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仿佛闻到了老毛子,潘多拉,高恪……的味道

嗯 基本上都是基于原版开源固件的胡改乱改版,有些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基本上都是基于原版开源固件的胡改乱改版,有些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 ...

据说这些玩意都是从csico的wrt54g的GPL衍生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这些玩意都是从csico的wrt54g的GPL衍生出来的

现在种类太多,乱套了,找了一张图关系介绍的比较清晰

网友:
玩儿路由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