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大侠们帮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升级的。

楼主(2019-04-06):
驱动精灵驱动管理硬件检测报告
================================================================
电脑型号                技嘉HA65M-UD3H-B3台式机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3-2100 CPU @ 3.10GHz
内存容量                8.0GB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硬盘                        1、ST500DM002-1BD142 (500GB)
                        2、WDC WD10EZEX-00BN5A0 (1.0TB)
主板                        HA65M-UD3H-B3
网卡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声卡                        1、NVIDIA Virtual Audio Device (Wave Extensible) (WDM)
                        2、NVIDIA High Definition Audio
                        3、Realtek High Definition Audio
显示器                        BenQ G900W  分辨率:1440x900
当前操作系统                Windows 7 64位

电脑型号        技嘉 HA65M-UD3H-B3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二代酷睿 i3-2100 @ 3.10GHz 双核
主板        技嘉 HA65M-UD3H-B3 ( 英特尔 H61 芯片组 )
内存        8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希捷 ST500DM002-1BD142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 2 GB / 七彩虹 )
显示器        明基 BNQ7806 BenQ G900W ( 19.1 英寸  )
光驱        先锋 DVD-RW DVR-218L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889 @ 英特尔 6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68/8111/8112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技嘉

电脑已经有将近十年了。
显卡是两年前才换的。
1T的硬盘是三年前才换的。
本人对电脑要求不高。主要用来上网看帖、看电影。玩游戏只玩《辐射》系列游戏,目前只玩辐射1到4。
请教各位大虾们,有继续升级的必要吗?谢谢

网友A:
建议上个固态,别的没啥意义了。

网友:
上个固态硬盘,因特尔或者三星的都行,1t的可以继续当数据盘用

网友B:
显卡,硬盘,
甚至是显示器,内存,
都可以再利用,

剩下的。。。

网友C:
要不来个AMD,Yes?主板内存CPU换一套合适。i5-3470的主板我去年还换过一个凄惨红的。用起来不赖。2代U就不知道了。

网友:
整个intel的S系列二手固态,用烂了拉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个固态,别的没啥意义了。

我给电脑做了测评,也是硬盘分数最低,不过,我对开机时间和加载时间不太在意,所有一直都没加固态硬盘做系统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卡,硬盘,
甚至是显示器,内存,
都可以再利用,

大侠的意思就是CPU加主板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来个AMD,Yes?主板内存CPU换一套合适。i5-3470的主板我去年还换过一个凄惨红的。用起来不赖。2代U就不 ...

CPU+主板+内存 一起换?

网友:
这配置够你用的。
如果实在想升级,可以考虑固态盘,但是H65m这板子是比较早期配置SATA3接口的板子,上固态硬盘速度并不一定会非常快。
另外,如果总看电影的话,可以把电脑主机通过HDMI连接到家里的大电视机上,看电影更爽,你的配置硬解4K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机箱外壳留下,其它全部换掉

网友:
cpu淘个i7 2600 电源要是能跟上的话,固态,试一下你就知道对体验提升很大了

网友:
能满足你的需求,为什么要换呢,赶潮流吗,东西够用就行,多了也是浪费。何必呢。

网友:
3代以上的cpu和主板!i系列4代以前的都不建议购买了。再加个固态会有很好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