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热水器这个装置到底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4-06):
家里想加装一个太阳能热水器,以前是用燃气的,想两个并在一起用,但不知道这个装置是有什么作用,望大家帮忙!

网友:
按照程序,循环管路,让热水器干活,达到你一开龙头就有热水,不开的话,就会放完管路的凉水才有热水

网友A:
循环泵,优点是管道里水一直保持一定温度,缺点是浪费电,浪费燃气

网友:
是叫做回水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循环泵,优点是管道里水一直保持一定温度,缺点是浪费电,浪费燃气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9-05-15):
竟然是百乐满的,日本之前的一级品牌,出过一次事故之后就成2/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