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添加nw327 20nm L85A颗粒支持成功

楼主(2019-04-06):
NW387 大S标为PFB06 L85A制程 2CE 共64GB 直接使用高格工具提示颗粒ID不支持 CE表显示为4CE主控为西瓜盘拆机主控

添加ID支持
@ 2C 84 64 3C A5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10 10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128G08CBCAB L0607 20nm MLC L85A

高级格式化开卡通过 URWtest测试通过单帖跑分如图

不知道为什么识别成4CE 哪位大佬能研究一下CE跳线改出双贴盘的

补充内容 (2019-4-14 17:44):
闪存型号打错了 是NW387 并且需要把主控面的R43换到旁边的空焊盘上

网友A:
楼主量产完了后持续写速度稳定么?我的B0KB 用类似方法改了量产后,持续写速度过山车,从0-90M反复

网友B:
用L85C的ISP开的?跑圈之后放2周再校验数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量产完了后持续写速度稳定么?我的B0KB 用类似方法改了量产后,持续写速度过山车,从0-90M反复 ...

速度跳是因为sm3281自带的缓存功能 是正常现象 关闭的话不会跳 但是速度会稳定在一个比较低的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85C的ISP开的?跑圈之后放2周再校验数据看看

昨天检验数据无丢失 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C(2019-07-22):
3281 4CE单帖应该如何跳线?

网友D:
你这个应该就是4CE的。3281最多支持4CE,单贴不用跳线。

网友E:
L85 L95系列有CE简并,两个CE引脚出来4个CE

网友:
3280 3281都是好主控,L85固件和L95通用,缺点就是工具里默认的颗粒参数太少了,要自己去添加,有点麻烦
(我是直接从3268工具里面复制ID加上去)

楼主(2019-08-26):
引用 网友C:
3281 4CE单帖应该如何跳线?

淘宝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L85 L95系列有CE简并,两个CE引脚出来4个CE

这是什么技术 并联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就是4CE的。3281最多支持4CE,单贴不用跳线。

已经查明了 就是4CE 不用跳线

网友(2019-12-05):
大佬 这个ID是怎么设置的 有设么规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