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新手拆修方易通fyt5000方案的DVD导航一体车机并刷机(FORYOU DL-31)

楼主(2019-04-06):
FORYOU DL-31

FORYOU DL-31

RT,很常见的一种车机,自家货车三年前装的,去年10月份就开始卡开机界面进不去系统了,当时是找了相同方案的固件刷进去苟延残喘续了一段时间命,当时刷机时候已经提示flash有坏块了。果不其然,年前老爸跑长途的时候粗问题了,害的老爸多跑了30多公里。前几天在某宝帮老爸买了个安卓的机子装上去了,这个也就替换下来了,闲着没事拆开研究下。(由于当时没拍照,有几张照片也是后面补上的)

FORYOU DL-31

FORYOU DL-31
最上面的是dvd光驱,中间有金属屏蔽罩的就是核心板了,型号为fyt50001g08。
先说说思路,既然已经知道flash有坏块了,那么换flash芯片就是势在必行的了。但是根据我瞎折腾过的几块带flash板子的血淋淋的经验来看可能并没有拆下来焊上去这么简单。当时猜想闪存芯片里面应该留存了系统引导之类的东西,搞不好可能还要用编程器读写。一个编程器要几百上千,显然为了修这么个玩意不太值得再入手一个编程器,所以在这里卡了好几天。加上本人没有编程方面的知识,上网搜来搜去也是一头雾水,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读写数据,直到无意中搜到这样一篇文章
我顿时眼前一亮,赶紧把机器整个拆开,把主板翻过来,果然
原来核心板背面有一颗25L3206E芯片,盲猜这块芯片应该就是存放bootloader的地方了,天无绝人之路啊。
闪存芯片是三棒子的颗粒,貌似还是slc来着。按照型号去某大型网购平台搜了下,挑了个价格还行的买了两片,(好事成双嘛,再说买一片的话万一手贱焊废了)
就是这个了,已经被我用掉一片了
换芯片的过程没有拍照,毕竟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修好,这里只有一张换好的照片。
换上新的芯片之后迫不及待的插上了刷机卡打开电源,最揪心的时候到了!!
开机成功!!!简单的试了下功能,除了蓝牙连不上之外(应该是系统的锅,下次换个试试)其他一切正常,可以说这次人品是相当好了~

楼主:
键盘问题标题多打了个D,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
键盘有点毛病,dvd打成了dvdd。顺便问下各位大佬,想把电视盒子的av信号从车机的倒车后视接口输入,可车机显示没有信号,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
能工巧匠,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25L的是BIOS,,系统才装左三星片里面,,有些只有一个tsop48的内存,,就只能编程器刷了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键盘有点毛病,dvd打成了dvdd。顺便问下各位大佬,想把电视盒子的av信号从车机的倒车后视接口输入,可车机 ...

全国视频检测信号12V接了没有

网友:
能工巧匠,点赞,

网友C:
只换了FLASH,然后卡刷就好了吗

网友:
挺好的手艺,可以对外接活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25L的是BIOS,,系统才装左三星片里面,,有些只有一个tsop48的内存,,就只能编程器刷了吧, ...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换了FLASH,然后卡刷就好了吗

嗯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国视频检测信号12V接了没有

接了,而且问题我刚刚解决了,是插头差错了,本来以为是插黄色的,后来挨个试了之后发现是插绿色的....

网友D:
你刷的是什么程序?是不是带winCE的,还是普通的升级程序?

网友E(2019-05-27):
刷机软机哪里找的,用U盘刷的?

网友F:
楼主能否讲讲关键技术问题:具体如何刷机的?如果是卡刷,那卡里的刷机程序或文件哪里来的?能说得再具体点么?就帮忙帮到底吧,静候佳音!

楼主(2019-08-17):
引用 网友D:
你刷的是什么程序?是不是带winCE的,还是普通的升级程序?

网上选号的同型号车机的刷机程序,卡刷,断电后通电自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机软机哪里找的,用U盘刷的?

网上选号的同方案车机的刷机程序,放到导航卡里面,断电后通电自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讲讲关键技术问题:具体如何刷机的?如果是卡刷,那卡里的刷机程序或文件哪里来的?能说得再具体点 ...

网上找的同方案车机的刷机程序,放进导航卡,断电后通电自动刷,直接到百度搜 方易通5000 刷机  就能搜到

网友(2019-10-30):
用手机卡放上刷机程序为什么不行呢必须要导航卡才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键盘有点毛病,dvd打成了dvdd。顺便问下各位大佬,想把电视盒子的av信号从车机的倒车后视接口输入,可车机 ...

有一个检测倒档信号的端子,

或者是视频优先端子短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