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一个外销版的C口山寨usb3.0-hub

楼主(2019-04-06):
先天各种供电不足 外接电源跟没接一样掉U盘
只给成果

花圈的是填和换的料

芯片型号在这里

网友:
是不是弄完了感觉呼吸变通畅了,头也不疼了。2333

网友A:
原装的屏蔽,还是后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屏蔽,还是后加的。

这么高成本的肯定是后添啊 做核试验而已 没起任何作用 彻底戳穿了网络谣言

网友:
看着用料还是挺不错的说。

网友B:
加了电容和屏蔽,把独立供电接上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电容和屏蔽,把独立供电接上就妥了

补完居然还是掉 没办法了 最外侧的两个爱掉 里边的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完居然还是掉 没办法了 最外侧的两个爱掉 里边的不掉

走线的问题,usb是差分信号,标准的布线是有阻搞要求的,另外线路要等长,外边的线路长,损耗大,试试把铜箔直接贴线路上方,再焊上地,人为制造一个稳定的干扰,看阻抗能不能往好的方向偏移

网友(2020-07-22):
做工有点山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