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种草,中毒,发烧了---雷蛇显卡扩展坞

楼主(2019-04-06):
虽然自己也有台性能不差的笔记本,但是平时还是更喜欢用台式机工作“阿肚币”和娱乐“突突突”
清明三天假期,逛到朋友家见他在用笔记本外接1台27寸4K显示器,正在酣战“突突突”好不快乐。内容是全境封锁2  虽然之前他的显卡扩展坞换了一块显卡是我帮他弄的。可当时也只是换了他就拿回去了。我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玩意。今天在他家里看他玩的这么顺畅这么带劲,我真的是惊讶到了。自己也去上手好好玩了几把游戏。又切换了鬼泣5、孤岛惊魂5、地平线4 一个个都ZTM的顺畅啊!真的没想到一个扩展坞能把笔记本提升这么大的功效!完全不输我的台式机啊。然后又很认真了运行测试了“阿肚币大师”(adobe)几个常用软件,不但给力。而且可以外接3台显示器。这无论图片还是视频后期效率翻番啊!这一回来就不能自拔了。

去雷蛇的官网好好的去看了一下这个产品的介绍。才知道这东西只要配上显卡竟然可以这么强大。
现在这会在写这帖子的时候真的是有点坐立不安了。真的好想马上拥有它。可是看了官方报价1999RMB时又沉默了。这还是不含显卡的价格。
去某宝一搜索心里更拔凉,因为价格更是高达2459RMB 。只狠自己家里没有海外亲戚啊。海淘自己又是E盲。
先把草种着吧。回头看看闲鱼什么之类的渠道能不能找到实惠点的价格。
技术规格

连接到 PC
  • Thunderbolt™ 3(使用附带的 40Gbps 线缆)

兼容的笔记本电脑
  • 带有 Thunderbolt™ 3 的 Razer Blade Stealth 雷蛇灵刃潜行版、Razer Blade 雷蛇灵刃和 Razer Blade Pro 雷蛇灵刃专业版(GTX 1060 版)。
  • 其他笔记本电脑需要有支持外置显卡的 Thunderbolt™ 3 端口。请与你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核实,以确认你的笔记本电脑是否支持外置显卡。

雷蛇战核 X 最大内部尺寸
  • 长:12.99 英寸/330 毫米
  • 高*:6.29 英寸/160 毫米
  • 宽:2.36 英寸/60 毫米
  • * 高度是指从 PCIe 连接器顶端到楔形锁定块底部之间的距离。

系统要求
  • Windows® 10(64 位 RS1 或更高),且带有 Thunderbolt™ 3 端口。
  • 运行 macOS High Sierra 10.13.4 或更高版本的 Mac。
  • 请参阅 Windows 10 和 macOS 设备的以下显卡兼容性列表。

GPU 支持(不包括显卡)
  • GPU 类型
  • 最大三插槽宽度、全长度、PCI-Express x16 显卡
  • GPU 最大供电支持
  • 500 瓦
  • 显卡使用基于同一图形芯片的不同设计。请确保所选的 GPU 符合所有尺寸、供电和其他要求。

支持 Windows 10 的 GPU
  • 符合要求的 NVIDIA® GeForce® 显卡芯片组
  • NVIDIA® GeForce® RTX 2080 Ti
  • NVIDIA® GeForce® RTX 2080
  • NVIDIA® GeForce® RTX 2070
  • NVIDIA® GeForce® RTX 2060
  • NVIDIA® GeForce® GTX Titan X
  • NVIDIA® GeForce® GTX Titan V
  • NVIDIA® GeForce® GTX Titan Xp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Ti
  • NVIDIA® GeForce® GTX 1080
  • NVIDIA® GeForce® GTX 1070 Ti
  • NVIDIA® GeForce® GTX 1070
  •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Ti
  • NVIDIA® GeForce® GTX 1050
  • NVIDIA® GeForce® GTX 980 Ti
  • NVIDIA® GeForce® GTX 980
  • NVIDIA® GeForce® GTX 970
  • NVIDIA® GeForce® GTX 960
  • NVIDIA® GeForce® GTX 950
  • NVIDIA® GeForce® GTX 750 Ti
  • NVIDIA® GeForce® GTX 750
  • 符合要求的 NVIDIA® Quadro® 显卡芯片组
  • NVIDIA® Quadro® P4000
  • NVIDIA® Quadro® P5000
  • NVIDIA® Quadro® P6000
  • NVIDIA® Quadro® GP100
  • 符合要求的 AMD Radeon™ 显卡芯片组
  • AMD Radeon™ VEGA RX 64
  • AMD Radeon™ VEGA RX 56
  • AMD Radeon™ RX 500 系列
  • AMD Radeon™ RX 400 系列
  • AMD Radeon™ R9 Fury
  • AMD Radeon™ R9 Nano
  • AMD Radeon™ R9 300 系列
  • AMD Radeon™ R9 290X
  • AMD Radeon™ R9 290
  • AMD Radeon™ R9 285

Mac 兼容显卡芯片组
  • AMD Radeon RX 570
  • AMD Radeon RX580
  • AMD Radeon Pro WX 7100
  • AMD Radeon RX Vega 56
  • AMD Radeon RX Vega 64
  • AMD Vega Frontier Edition Air
  • AMD Radeon Pro WX 9100
  • 显卡输出
  • 根据所安装显卡而定

输入和输出
  • Thunderbolt™ 3(用于连接到 PC)

笔记本电脑供给功率
  • 通过 USB-C 最高为 100 瓦

附带线缆
  • 电源线
  • Thunderbolt™ 3 线缆

雷蛇战核大致尺寸
  • 6.61 英寸/168 毫米(宽)x 14.72 英寸/374 毫米(深)x 9.06 英寸/230 毫米(高)

网友:
笔记本电脑接这个在家里玩?我还不如直接配台式电脑

网友:
楼上以为这东西只是让你在家拿本本打游戏用?

网友:
这个扩展坞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有雷电3接口的笔记本电脑普遍价格都很高,而且普遍都有比1050ti性能更好的内置GPU,
加上这扩展坞本身也不便宜,所以一般买回来的装显卡也都是上1080以上的显卡。肯定性能吼啊~

话说,想体验一下笔记本外置显卡的,淘宝闪上有那种MINI PCIE的简易扩展坞卖,才三百不到,缺点是有些笔记本电脑要拆网卡才能用,走完线后,笔记本真的就跟个台式机一样了,和扩展坞连在一起,不像雷电3接口的,把线一拔,恢复到笔记本的模式

网友A:
八代的NUC已经种草很久了,上面有雷电3的借口,外接显卡性能爆炸。可惜雷电3转接坞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代的NUC已经种草很久了,上面有雷电3的借口,外接显卡性能爆炸。可惜雷电3转接坞贼贵。。。。。 ...

8代豆子峡谷搞黑苹果真的好用,非常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