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谭氏3D旋磁理疗仪

楼主(2019-04-06):
拆谭氏3D旋磁理疗仪
这名字听了都有些玄乎,产品外观上只有“谭氏”商标,并无名称,是好不容易从网上查得的。
又有“3D”,又有旋磁“,让我们拆开来看看这款神秘的理疗仪。

外观如此:一只主机,输出导线有点像耳机线,初看似乎是一只老式的随身播放机。

主机上有液晶显示屏,几只功能键,由于没了说明书,功能键一下子搞不懂全部操作方法。

印有”谭氏“商标处是个电池仓盖,移开后里面可以放二只七号电池。

主机顶部就一个输出插孔。

背面是个夹子,跟老式随身听一样,可以别在口袋处或腰带上。

此处是一只固定的螺丝。

打开后里面并不复杂。

电路板背面就一只电感。

正面是液晶屏。

电路板左面和右面的几个元件。

把液晶屏拿掉,里面一块牛屎。

牛屎外围元件不多,看上去很简单,虽然我也搞不懂。

主机上就没别的了,我们来看输出线上的两贴片,这两贴片就是两电极。

连接两贴片的就是这种钮扣,跟衣服上的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神秘的耳机线。

电极片有几层组成,揭开外层透明塑料保护层后,中间黑乎乎的那层像橡胶,很软,粘性很强,是直接贴在皮肤上的。
它的下面就是金属钮扣,有一小圆形塑料片阻隔,金属钮扣跟黑乎乎那层并不导通,或者说电阻无穷大。

把像耳机耳塞的那钮扣撬出来,我以为里面有可能会有线圈,结果什么也没有,就一根导线连接。

最后我测试看看这理疗仪输出的是什么,要有示波器就能看得明白了,现在只能用万用表测。
两电极接万用表两表笔,理疗仪开机后万用表上能看到4.5V左右的交流电,但测不到频率。

然后万用表各档都试了一下,直流电显示在2.5V左右和零点几伏之间不停跳动。
下面是截取的2.61V的瞬间截图。

这是拍摄的视屏做的动态图,这样看更加直观了,这个理疗仪输出的应该是脉冲直流电。

我是不懂理疗仪的原理作用,不理解2伏多的脉冲直流电对身体会有什么好处。
而且这个电流在电极处跟粘贴在身体上的黑胶几乎是绝缘的,不会有电流经电极流过身体,更找不到什么3D旋磁的踪影。
看看坛内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来科普一下知识,这理疗仪是不是专门来骗老人的。

网友:
又是骗钱的玩意,和偶拆那个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64013

网友:
两个极,用导电橡胶和人体接触。用手摸一下就知道了。    和这个都差不多。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简单了,效果差。变压器输出的有电压有电流,这个只有电压。。。。

网友:
就是一个脉冲发生器,产生高压小电流,刺激穴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小输出变压器反接到小功放的输出端(圈数少的接输出),圈数多的当电极,只要放音乐,就产生刺激信号,调节音量就可以调节输出强度。

网友:
智商税产品

网友:
找个二极管,接上面,再在二极管后来接上电容,然后再测量电压,因为是脉动直流,且频率高,频幅窄,可能万用表跟踪不过来

网友:
应该有变压器升压。得36V以上,人体才有感觉。

网友:
外表唬人,内在真简陋

网友:
谢谢分享,骗人的玩意,木牙膏了,明天补上

网友A:
这个输出电压有多高?

网友:
智商测试仪?

网友:
电疗,感觉这不是一般人能搞定的

网友:
想起来之前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一台高科技的检查仪拆开发现科技含量最高的地方就是显示部分和生成各种假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电压有多高?

输出悬空电压可到100多V,看截断管的软击穿耐压,或稳压管电压。

网友:
欧姆龙也有 300块吧。

网友:
输出电压太低,可能坏掉了。

网友:
电击疗法,有个类似的

网友(2019-05-14):
这玩意儿很简漏嘛。

网友(2020-08-10):
严重的智商测试机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