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素士电动牙刷挂了 无限充电模式

楼主(2019-04-06):
一直在用的小米的素士牙刷 一开始坏了一个以为运气问题 这次这根没用半年又坏了 火大 买了国产最牛逼的无刷电机oclean 用着好多了 拆了这个坏掉的看看咋回事

本体 无限充电 开机不到1秒立刻进入充电状态 拆了

从下面入手 直接撬掉

这个应该是无线充电模块 有一根铜线圈 不知道这根短短的棒子是做什么的 再拆发现类似卡扣的机构 上老虎钳都拽不下来 如果是卡扣应该一拉就下来了啊 估计是胶 里面有电池 怕炸 就不加热继续拆了 原本准备扔垃圾桶了 结果发现现在能正常用了。。。 开关灵敏的很 切换模式 开关机都可以 但是充电模块坏了 也买了新的 还是算了吧。。 最后新牙刷的说明书警示了我。。

以前一直都是刷完水充一下直接放台子或充电器上。。 充电器一充也将近一天 一直长期违规操作 难怪坏了 交了学费

网友:
用了四五年电动牙刷了感觉吧 使用习惯很重要 按说明书放置和使用 能用很久

网友:
我买的是小米的米家牙刷,感觉每次充电用3  4次就没电了 ,感觉小米的电动牙刷真的坑爹。感觉朋友的贝医生的不仅便宜还耐用

网友:
博朗-欧乐B低端货用了6年还没坏,电池也能用一周

网友:
欧乐B的确不错,里面是镍氢电池

网友A(2020-03-13):
哈 来闲鱼 找大师解决。id: spiazl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 来闲鱼 找大师解决。id: spiazlx

marky一下。以后维修看看再说

网友(2020-06-12):
来闲鱼 搜索 松下电动牙刷维修 id  spiazlx  维修大师

网友(2020-10-27):
小米出品的牙刷性价比超高。t500,素3 都是 智能牙刷,相当于 博朗9000系列,飞利浦99系列,只是制造选料有问题,主板有瑕疵,另外防水圈不耐用,只有维修才能纠正这两个缺陷。修好后一般不会再坏了。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微信号45176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