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星际 D款单网口矿机 高清拆机

楼主(2019-04-06):
蜗牛星际矿难,都过去一个月了,矿渣价格跟过山车一样200-400波动
我一直琢磨着200入坑,结果还是手痒,高价入坑了
D款 单网口 4G内存 16G SSD    240元不包邮,地址及购买方式就别PM 我了,各大网站都有。
下面说说这机子到手的感受吧
因为同时买了CD两款,经过对比,D的外观确实好看多了,而且三维也还要小一圈,关于C的拆机,论坛里面有,自己去搜
个人觉得最实用好看的排名应该是D B C A
下面上图,变看边说。

网友A:
不错不错,我再等等

网友B:
这个就是用来挖矿的吗,不是说挖矿主要是用显卡的吗???

网友C:
单网口的貌似可以硬改双网口 把网络芯片 晶振 加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网口的貌似可以硬改双网口 把网络芯片 晶振 加上就可以了

是可以得,不过 一般用户用不上。又有多少人需要软路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用来挖矿的吗,不是说挖矿主要是用显卡的吗???

新社会新的割韭菜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我再等等

嗯   这东西不是刚需。  早晚JS会崩盘的

网友D:
这个能当HTPC用吗?2K的高清能流畅播放吗?

网友E:
能当黑群晖用吗?

网友F:
我买了一个C款单,主板、内存、ssd很垃圾,内存是山寨的,估计是二手颗粒,标1600,实际是1333的,主板也是山寨的,面板usb只有4针接线实际是2.0的,背板2个蓝色usb,经测试只有下面那个是usb3.0。还有电源,居然是银狐虚标230W的电源,msata接口只支持SATA2。总之,慎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C款单,主板、内存、ssd很垃圾,内存是山寨的,估计是二手颗粒,标1600,实际是1333的,主板也是 ...

关键是j1900的主频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当HTPC用吗?2K的高清能流畅播放吗?

1080p还行,2K够呛,这个机器主要用途是NAS

网友:
做工不错,就是没有原生SATA2接口?我的A款双网卡是有一个原生的

网友:
如果能换上通用的itx主板,会更强大,当一个多盘位NAS。

网友:
这箱子颜值不错,可惜没pcie槽,不然就买来替换万由双盘的箱子了

网友:
我的是C款,主板不太一样,内存旁边有一路sata,固态旁边的两组USB口朝右,其他布局基本上都差不多吧,本来想去搜一下这个主板的BIOS,然后就搜到了生产厂家,叫微特迈

网友:
缺个标准sata2.0,只能msata引导,这就是我不选D款的原因

网友:
一直惦记这款,坐等掉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当HTPC用吗?2K的高清能流畅播放吗?

这显卡就算了吧   再说现在HTPC  没有意义了吧   随便一个电视或者电视盒的 都能硬结4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当黑群晖用吗?

肯定能啊  只是硬件质量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