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电脑后面的usb接口用不了,有时候可以用,是不是南桥问题

楼主(2019-04-06):
台式电脑后面的usb接口用不了,有时候可以用,我测usb电压是5v,用的是技嘉主板,前面的usb都可以用(网上说前面和后面usb是分开的模块),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A:
接口氧化或者短路了

网友:
看一下线路板,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氧化或者短路了

氧化也不会一个都用不了

网友B:
我的技嘉B75也经常这样,后面相邻的2个USB,同时插上键盘,鼠标,USB无线网卡就可能不识别,单独插一个设备就没问题,感觉是供电不足一样,更新一下BIOS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技嘉B75也经常这样,后面相邻的2个USB,同时插上键盘,鼠标,USB无线网卡就可能不识别,单独插一个设备 ...

不会更新,我只插一个都不行

网友C:
硬件应该没有损坏,应该是有缺陷,先升级BIOS试试,有windows版的升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应该没有损坏,应该是有缺陷,先升级BIOS试试,有windows版的升级工具~

和bios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前面板的usb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不说什么主板怎么帮你?就算没有主板型号至少也得说下什么芯片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说什么主板怎么帮你?就算没有主板型号至少也得说下什么芯片组吧。

技嘉主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嘉主板呀

需要知道主板的型号,至少是主板芯片组信息,而不是只有主板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