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HR166锂电电锤12V,人民币930元,迈锐宝18v1250元,感觉不错

楼主(2019-04-06):
牧田HR166锂电电锤12V,换成人民币930元,感觉不错
带工具箱,一电一充,送一些钻头。

最后两张迈锐宝的18v锂电电锤。
1250元人民币左右。带工具箱一电一充,带一些钻头。

标价是卢布,逗号后面两个00是角分,不用看。除以9.7等于人民币。

国产大有5401还是有性价比的,不过性价比最高的是国产二线品牌的无刷电锤,比5401还便宜30%。

楼主:
说错了,hr166这个价格应该是含两电。价格秒杀淘宝。
淘宝裸机都要九百多。
不过我有5401了,这个12v力气都比不上,看看就好,不需要了。

网友:
楼主这是要卖?

网友:
麦太保……紫薯补丁

网友A:
这种12V电锤力量有多大?估计混凝土是不行。

网友:
12v的,里面电机估计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2V电锤力量有多大?估计混凝土是不行。

10mm以内的混领土都没问题,适合安装卫浴油烟机热水器,空调外机有点吃力

网友B:
20V充电电锤的身材,12V的动力

网友:
这么大的身板才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充电电锤的身材,12V的动力

没有对比,不好判断大小。
比大有5401缩小30%的,
基本是5401的缩小版本。
看那个握把的比例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HR166身材很大吗?很大吗?很大吗?

况且它也是无刷电机     混凝土打孔最大直径16MM

网友:
看到标题还想着迈锐宝哪一款车那么便宜呢

网友:
价格秒杀淘宝。

网友C:
比大有便宜30%的,国产二线品牌的无刷电锤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大有便宜30%的,国产二线品牌的无刷电锤是什么牌子?

大有一电5.2ah的要900多吧。
图中
在看看普朗德无刷单电600多。
普朗德属于二线牌子,做工比三线好一点。
如果三线牌子的无刷电锤还能再便宜点。
三线牌子科麦斯,红松,质造,芝浦,龙韵等还能便宜一百多。
这个级别的无刷电锤机械部分远远低于插电26电锤的力度强度,所以机械部分没什么技术含量。无刷电机现在也很成熟,稀土强磁。
好牌子和二线三线最大的区别就是电池。
一线牌子用三星三洋索尼动力电芯。
二线牌子用国产动力电芯(好的二线不虚标国产也不错)大部分会虚标30%
三线牌子用小厂电芯,容量乱标。把每个电芯容量用加法加起来,让你看不懂。例如20v4ah电芯,其实是5串2并10节电池,标准标20v4ah,到了山寨三线厂就给你标成20v20000mah电池。

其实机头部分都还可以,主要是电池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有一电5.2ah的要900多吧。
图中
在看看普朗德无刷单电600多。

上闲鱼,660全新,机身、电池、充电器、盒子四码对应,看我以前的帖子,论坛的DX说大有的充电有协议,可以放心入,已入一套,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