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下 电动车充电器3844 第七脚8.3的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9-04-06):
电动车充电器3844   第七脚8.3的电压正常吗。16V以上的电压才能工作。还是没有装3844 就是这个电压??? 驱动管和3844都拆除的情况下测量第七脚。只有8.3的电压。这个正常吗。不正常的话下步骤要测量哪里。
充电器原来是 烧保险  驱动管 3844 还有4个1r3   的电阻。
   现在驱动管有啦 却不敢装

楼主:
先吃饭去  等回啦在 弄。大家帮我看看。都要疯啦

网友:
没修过3844的,3842的可以不接mos管,先装芯片量下各脚电压再判断故障

网友:
不接220V,在3844直接接一16V电源,如果8脚输出是5V的话,一般就没坏.7脚电压低的话,看看7脚的滤波电容和二极管有没有坏.

楼主:
前几天,我是直接上的3844和开关管!烧了。现在想知道在没有上3844和开关管的情况下测量电路板上的7脚,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我是直接上的3844和开关管!烧了。现在想知道在没有上3844和开关管的情况下测量电路板上的7脚,正 ...

我只知道3842芯片的充电器在不装3842的情况下,7洞应该有几十伏的电压,这个电压是220V整流滤波后经过一个启动电阻过来的,如果不正常检查220V整流滤波后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否正常以及启动电阻阻值是否正常,还有7脚的电容是否正常

楼主:
现在情况是上3844后,通电7脚有13v的电压,8脚没有输出

楼主:
现在该怎么查!是不是要查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该怎么查!是不是要查变压器

3842如果烧了,3832周边的电阻最好都排查一下,比如6脚的驱动电阻,还有其他脚最好都量一下,一般不会只烧那四个电阻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如果烧了,3832周边的电阻最好都排查一下,比如6脚的驱动电阻,还有其他脚最好都量一下,一般不会只 ...

我去看看

楼主:
是这个吗!16.5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16.5欧

16.5的话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难道要拆变压器?

楼主:
没人理啦!!自己接着研究吧

楼主:
这两个60v,把3844和开关管都换新的啦!已经修复!
48v那个放弃啦!!变压器让我弄坏啦!这次没有办法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