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手机字库做U盘

楼主(2019-04-06):
一部Y51手机摔坏了,想利用主板上字库做个U盘。可是自己技术不把握。从坛友那里联系可以付费加工。但通过聊天坛友说不好搞,字库胶太硬,不好弄,况且16G的容量也不值得费劲。所以就想自己拿来练练手。用风枪调到400度猛吹终于把它搞下来了。后又用烙铁头来回加热其底部胶体,把焊点露出来,借着网上的图片自己飞线,用一个卡套终于搞成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插到电脑上也识別。再一看容量总共才76.7MB。差的太多了。想格式化一下,谁知出现写保护。不知怎么弄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隐藏分区,没有的话多半是emcp挂了

网友:
应该有隐藏分区吧!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卡套的写保护开关…

网友B:
都这样飞线了还谦虚技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卡套的写保护开关…

开关拆时掉了,不知该短接还是该断开,没空弄。有空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飞线了还谦虚技术不好?

这就叫  低调

网友:
楼主搞好没?我刚打了板子,省得飞线了,哈哈

网友:
估计是温度太高
部分区域失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