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DIY玩家想入一款示波器,请大家推荐一款吧?

楼主(2019-04-06):
不靠这个吃饭,资金也有限,大概1500左右,确有必要也可以增加一些。
自己初步想法,首先普源,大家有其它的也可以考虑
主要用于个人学习单片机,开关电源,业余维修家电等 ,已经有数字稳压电源,白光烙铁,风枪,DIY的电子负载(正在调试中),万用表,还想入个数字电桥(暂时没有预算,看好同惠),
示波器当然是考虑数字的,100M,指示不能太落后,太先进也没必要,放我手里浪费了。
想还是想要新的,但是听说二手性价比也很高,有些甚至有八九层新。只要国产的,进口的不考虑,价格贵,出问题维修保修都不好搞。
以指标上完全是个人想法,可能并不合理,还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100M的呀 不懂 我的橙色一般功能正常 (学校教学用淘汰的,估计使用率不高) 80M的买起来520

网友A:
去看看国产的利利普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国产的利利普示波器,

有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型号吗

sds8102v,不带v的没有vga接口,我也在考虑买那种,就看见这个可以有电池的

网友:
二手的泰克tds3000系列,数字示波器不能只看带宽,同样的带宽不同品牌的触发和捕捉能力和里面的软件都有关系。看一般信号区别不大,但示波器是是分析故障和验证设计的,能不能抓到glitch其实至关重要。
就拿大约十几年前的一个事情来说,当时的泰克,安捷伦和力科都在主推8GHz的实时示波器,当时有个接近最大带宽情况下的对比,安捷伦在看眼图时上跳沿和下跳沿都有过冲,泰克上跳沿有下跳沿没有,最后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个过冲是信号在接近带宽的情况下由于滤波器特性和采样率nyquist频率共同造成的,实际上信号应该没有这个过冲,安捷伦虽然能看到但可以分析出来实际信号状态,但泰克那个下跳沿就诡异了,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没有,后来非官方的信息是泰克也是有的但人为处理掉了那个过冲。其实是画蛇添足了。后来泰克也修复了这个问题。力科我没有测过。
其实3大示波器厂的东西是都很好用的,就习惯来说个人更喜欢泰克的触发设置,尽量别买低端的,二手中端价格差不多但更好用

网友:
不在乎体积就上台波,国产普源。喜欢小的可以考虑优利德手持波或利利普手持波,便宜好用,考虑售后的话优利德不错,利利普信后略屌~~ ,体积中等的麦科信平板波也不错(这个自动量程速度超级快,吊打一切友商)售后口碑也不错。

网友:
第一行:不靠这个吃饭,示波仪没用的,其实就算靠这个吃饭示波仪也没卵用
第二行:普源何许人也,有自己的技术?性能非常领先?价格低的喜大普奔?
第三行:现在要往软件发展,硬件专用IC越来越多,发挥空间基本没有,另外需要电桥这么高精度的仪器吗,一个830D的万用表精度1%,很高了啊
第四行(还是第五行):数字更贵,其实都是浪费,单片机和开关电源20M的古董模拟机足矣,修电器根本用
            不到示波仪。遇到要出动以为的示波仪其实是价值几万十几万的逻辑分析仪的时候,肯定是直接代换
             法立竿见影了
最后一条:如果要买的是仪器,那必须是全新带保,如果只是玩玩,那二手也挺好,反正新鲜劲过了都是吃土的下场,另外国产的进口的都不好修,这种小众的东西基本上修和买差得不多了

网友:
有个要连接电脑用的示波器  叫啥来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