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请进关于车载aux输入音视频电流声问题

楼主(2019-04-06):
我把家里闲置的电信华为悦盒通过aux接入到了车载大屏里,在网上买了一根5v升12v的usb电源线,通过点烟器充电器usb口接电,现在喇叭里出现电流声,视频也受到影响,忘高手指点解决之道。(如果通过移动电源供电就没有这些现象)电源线如下图

网友A:
通过描述有点像是点烟器接口的电源有干扰,试试串接电源净化模块或并接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描述有点像是点烟器接口的电源有干扰,试试串接电源净化模块或并接电容试试。 ...

电容接多大的,能接在升压模块C2位置吗?我是新人对净化模块不了解,忘详细介绍下;还有我用大屏的usb口接电也有干扰。

楼主:
我是新手不了解电源净化模块,能详细介绍下吗?如果是接电容,要多大的,接哪里?

网友B:
换个质量好的车载5v电源头子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质量好的车载5v电源头子应该就好了

能不能在升压模块上改造下?

网友:
楼主描述的干扰现象,本质是交流信号不共地.

问题出在点烟器的 12V->5V 降压模块.这类降压模块,为了设计方便,往往采用低端驱动,负级浮动的方式.这会导致使用这个电源的信号源设备,与车载的音响设备,其交流地不一样.

网友:
车子就是12v的 你12v变5v在变12v 玩呢 直接接点烟器12v就行了

网友:
买隔离模块,这东西,我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车上为什么还要升压?直接12V供电不就行了,怕高了,想办法降一点点,其实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你的电视盒应该是12V供电的,不要用5V升压12V,直接用点烟器的12V给盒子供电,我也这样玩过,基本上没什么噪音,你的噪音可能主要来自于 你把点烟器的12V降压为5V,再把5V升压到12V 这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视盒应该是12V供电的,不要用5V升压12V,直接用点烟器的12V给盒子供电,我也这样玩过,基本上没什么 ...

对,我直接取电试试

网友:
这种现象叫共地干扰,具体解决方法搜本站或百度。

网友:
买隔离模块,这东西,我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九楼正解,我也遇过,隔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