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随身DAC~烧麦XMOS 蓝牙解码耳放 USB光纤同轴APTX-HD拆机

楼主(2019-04-06):
随身DAC 拆解烧麦 XMOS 蓝牙解码耳放 USB 光纤 同轴 OTG蓝牙 APT-X

年尾时买了一款DAC, 连接手机在有空时闲可以听听歌, 感觉HIFI手机音质不好如愿(无法MOD出自己喜欢的声音)。
看上了这个是因为可以换运放, 硬件基础还行, USB采用的X-MOS,解码IC:DSD1796,耳放MAX9722.
X-MOS USB OTG接手机兼容性较好,原来用的SA9023接口没法用TYPE-C接口,再怎么换也不行 。其他不多说,请看拆机图:

1)全貌及简介

楼主:
补充外观图:

技术规格:
外形尺寸:110*98*25mm(不含突出部分)
重量:300克
内置电池容量:3000mA(旧款容量为2900mA)
充电时间约:6小时(USB口也是充电口,充电电压5V)
同轴、光纤输入工作电流:60mA
USB输入工作电流:200mA
蓝牙状态工作电流:180mA
耳机输出功率:130mW/32欧
音频输出失真度:0.001%
音频输出幅度:2.1V RMS
同轴支持格式: PCM 44.1K-192K/24bit
光纤支持格式:  PCM 44.1K-96K/24bit
USB解码支持格式:PCM  44.1K-384K/32bit,   DSD64-DSD256 自动识别解码(DXD 格式不支持)
初步试听效果还行,买之前特意要老板换了运放,从NE5532 换成LME49720,感觉低音淡了一点,还有改善空间。
预告MOd, 等有空再上传,

网友:
不知道信噪比和动态范围之类的指标如何?有点堆料的感觉,表打我

网友:
音乐发烧友

网友:
之前关注过,听感如何?

楼主:
音质总体不错, 用Philips SHP-9500低音相对偏少( 可能耳机原因,这货本来低音就不太好),但清晰度,声场,人声很好,特别是蓝牙接收部分(走DAC线路), 和用耳机直插手机有明显区别,令人印象深刻,听音入门推荐.

后面有改电容滤波及运放, 效果已经很好了,有空再发图出来.

网友A:
恕我直言有打磨片的机器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有打磨片的机器都是垃圾

买电器产品我现在都魔犟了, 都要网上看看拆机图才买, 这个机器总体构架还是不错的,供电也是采用比较合理, 有基础才有打磨空间, 按这个价格来说, 算是绝对物超所值, 如果小小Mod一下, 已经很让人惊喜了.Mod后对比海贝的2千元级别R6 个人感觉这个倒还要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电器产品我现在都魔犟了, 都要网上看看拆机图才买, 这个机器总体构架还是不错的,供电也是采用比较合理, ...

U7 U9是i2s切换器,就是某种逻辑门,或者模拟开关也有可能,边上U13,单片机,软控解码片的,这打磨了做什么,小厂的思想我不懂,软控解码片的程序我5分钟可以写一个,还有i2s这么切,抖动多大,一般就不建议做这种多功能的解码,一个好的USB界面够用了,手机也可以插USB,苹果都支持异步了,APTX还不支持,人家希望你用什么方式连接,已经很明了了。数字界面就是把音频数据一对一的传输到下游,APTX遇到信号不好还会降级到有损编码,我觉得,跑到有损方式,不如直接静音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7 U9是i2s切换器,就是某种逻辑门,或者模拟开关也有可能,边上U13,单片机,软控解码片的,这打磨了做 ...

多谢高手指出, 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跳过软控切换直接硬件线路连接会改善蛮多抖动??? 好像看过几个多功能接口的机器,都是有这个切换电路的.开始还以为是采样时钟频率切换电路呢,不好意思,不太懂这个.

网友B:
磨芯片的都是寨厂作风,奇怪的是不磨重要的芯片,只磨几块逻辑IC,到底搞什么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芯片的都是寨厂作风,奇怪的是不磨重要的芯片,只磨几块逻辑IC,到底搞什么灰机? ...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重要的不磨,做的最差那一部分倒是都抹掉了,切换器用一片CPLD做,同样性能但是外围更漂亮,还能提升厂品给用户的印象。我就不懂厂家这么磨是卖什么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高手指出, 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跳过软控切换直接硬件线路连接会改善蛮多抖动??? 好像看过几个多功能接 ...

既然买了就继续用,抖动,数字接口等造成的音色特征已经影响你后期的调音并且成为你整个系统的一部分,等以后烧得程度越来越高肯定要换机器的,这个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买了就继续用,抖动,数字接口等造成的音色特征已经影响你后期的调音并且成为你整个系统的一部分,等 ...

没见到一颗磁珠之类的器件,所以我怀疑信噪比到底如何。原来设计有的那个共模电感也被直接短接,当然影响不大。
看过SONY 录音笔的拆机图,磁珠不少。

网友:
高手!顶礼膜拜。高手!顶礼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买了就继续用,抖动,数字接口等造成的音色特征已经影响你后期的调音并且成为你整个系统的一部分,等 ...

没有试听过就不要妄下结论,在我看来,模拟开关切换或者门电路切换,根本谈不上抖动可言。那些天天叫着抖动影响音质的,是设计问题,模拟部分的设计远比数字部分的设计难。抖动个鬼

网友:
这个花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
前两天我刚申请到了TI PCM1792a的样片,没想到TI这么大气,值的点赞.PCM1792ADBR        PCM1792ADBR - 129db Advanced Segment, Audio Stereo D/A        Sample        $0.00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