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同样的两个电源,为何负载差别这么大。

楼主(2019-04-06):
一个标注9v1a,一个标注9v800毫安。
负载1a的水泥电阻,差别就出来了。

其中一个电压下降到5v,这是那个标注9v1a的,严重虚标嘛!

对比主板

这是那个标注9v800毫安的。
有个8脚芯片做管理。

低压部分多个电感。

这是虚标的那个,高压部分采用的13003。

低压部分也是用431做基准。并联两个电容。

感觉差别不是很大,为何虚标的那个降压如此多。

楼主:
虚标的那个能不能改良一下。看着也是挺正规的布局嘛!

网友:
输出电容差多少?

网友:
垃圾电源不必纠结!

网友:
明显虚标的电源用料省了

网友:
输出电源线细的话压降大。可能是RCC电源对负载的适应能力差一点。开关电源过流是有保护的,原边限制了最大电流,功率基本恒定了。变压器体积相同,电源工作频率不不同,传输的功率区别也很大。

网友:
可惜了那个13003了

网友A:
13003的是rcc,效率和性能是没法和芯片的比的,把高压的电容补上,背面的限流电阻(13003和地之间)改小点试试

网友:
工作原理不同,效率也不一样~

网友:
都一般化,体质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3的是rcc,效率和性能是没法和芯片的比的,把高压的电容补上,背面的限流电阻(13003和地之间)改小点 ...

哪个电阻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03的是rcc,效率和性能是没法和芯片的比的,把高压的电容补上,背面的限流电阻(13003和地之间)改小点 ...

4r7电阻,我造个更小的试试

网友:
超载不超载差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开关频率都不一样,,,况且两个电源差了几代

网友:
老子的体质当然赶不上儿子了!o(* ̄︶ ̄*)o

网友:
RCC的电源带载肯定没IC的稳定,另外RCC那个高压电容省了一个,找个400V 4.7μ,空间允许的话可以上6.8/10μ的,然后测一下1A负载看掉压严重不?还掉压的话可能C3不行了,换个参数一样的电容上去再测测。

网友:
都是用过几年或放了好久的老开关电源,元器件性能下降了。我出过上千个二手电源了,每个测试好足功率发货,还是有几个上电爆了或性能差的。电子产品正常,变压器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