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6脚3档防水翘板开关

楼主(2019-04-06):
前、后(或正反转)开关

参数

撬开卡扣

是两组单刀双掷开关

转换拨片

触点不像是纯银

两个弹力支撑柱

原貌是这个样子的

发帖结束,欢迎探讨。

网友:
手持螺丝刀围观老李得得嗖嗖

网友:
就看看 不吭声!

楼主:
是不是吃饭也在小黑屋?

网友:
还是带防尘的不错不错

网友A:
这又是在秀工具的节奏啊  两位大佬    哈哈

网友B:
防水开关什么地方用的啊?貌似电动车的开关都不是防水的啊,等米下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吃饭也在小黑屋?

你猜猜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又是在秀工具的节奏啊  两位大佬    哈哈

请记住——他们都是坏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开关什么地方用的啊?貌似电动车的开关都不是防水的啊,等米下锅

应该是在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使用
比如:潮湿,灰尘大。。。

楼主:
上个小奶狗的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水开关什么地方用的啊?貌似电动车的开关都不是防水的啊,等米下锅

有点像公交车上的开门关门的开关。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记住——他们都是坏银!

都是大佬,是不是坏人不好说。

网友:
原来外面有个套

网友:
做工还不错 等牙膏~

网友:
质量很好,亮闪闪

网友:
这个开关很多坛友都有,来源大多数闲鱼拍卖或者洋垃圾配件堆,看面板标识应该是正转。零位。反转。用途应该是米沃奇和其他一些国内代工的磁力钻上面的开关,质量还不错也可过大电流。我拿去给同事热水器换上比淘宝标什么25a的开关好太多了。

网友:
但是这些都是瑕疵品,按钮太涩,零位经常按不到,接触过人家说是米沃奇拆机下来的开关,很是顺滑,但是内部做工目测是一样的。估计是模具有偏差导致的。没有标识,也不知道是什么鬼厂家做的。

网友C:
谢谢分享。所谓防水,就是不能防水,要远离水源,不与水接触。这个就象防火一样,要禁烟火,远离火源。

大婶,我这样解释正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所谓防水,就是不能防水,要远离水源,不与水接触。这个就象防火一样,要禁烟火,远离火源。

大 ...

防火防盗防闺蜜,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