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完结!求救,建兴zeta板子八贴2ce颗粒怎么跳线?sm2246en板号LCH-512V2S

楼主(2019-04-06):
原来是短接不到位…………短接牢固一点就行了

本来是把两个128的板子搬到一张板上,刚搬完用开卡工具看每个ce的闪存id识别很正常,如下图

然后放到洗板水里泡了一会刷一刷,打算开卡,发现id识别错误了,如下图

最前面的四颗id统统识别不正确,这是本来板子上的四颗,正面反面各两颗的贴法。
考虑到是不是虚焊,我就把8个颗粒全部吹下来重新植球,先贴了第一面四颗,上工具还是发现每个通道的前两个ce识别有问题,从第三个通道开始就能正常识别,如下图

是不是洗板水把跳线洗坏了,怎么跳线才好呢,因为板子上没什么丝印,找不到合适的跳线

网友A:
考虑还是虚焊,不是跳线的问题,而且无图你说个j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还是虚焊,不是跳线的问题,而且无图你说个jb呢

已经上了板子的正反面照片。4片都虚焊概率太低了,重新植球之后还是同样的地方出现问题,没那么巧吧

网友:
主控虚焊了

楼主:
加焊无果,据说重新植球再焊成功率较低,我一直没动手

网友A:
我这两天刚好在玩这个板子,这个板子质量非常好,我拆装十几遍都没掉点。这个板子是无铅的,要多加焊油风枪410度吹不然容易虚焊。而且这个板子没有ce跳线,贴4颗粒的话就是正面4个,8颗粒就是正反都贴满

网友:
免跳线板,只支持1/2/4ce闪存,8ce的不支持。

网友:
换个转接卡试试
以前开sp550也会这样,3A变5A。

网友B:
2246EN我焊过多次了,没一次失败,有一次还不植锡直接焊,也是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两天刚好在玩这个板子,这个板子质量非常好,我拆装十几遍都没掉点。这个板子是无铅的,要多加焊油风枪 ...

拆的话我都是360 5挡风,很快就能取下来。
我这有一块烧了dcdc的同款板子,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地方短路的,你知道怎么检测吗,如果只是单纯的烧了我就买几个贴片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6EN我焊过多次了,没一次失败,有一次还不植锡直接焊,也是成功的。

我现在U盘都不植锡了,板子上刀头拖一下,颗粒拖一下,直接吹,基本没失败过
本来想说从没失败过,但是觉得不要乱立fla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U盘都不植锡了,板子上刀头拖一下,颗粒拖一下,直接吹,基本没失败过
本来想说从没失败过, ...

虽然成功,但总觉得不放心。甚至植的锡珠不够大我都担心,返修是很不爽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成功,但总觉得不放心。甚至植的锡珠不够大我都担心,返修是很不爽的事情 ...

搭车问一下3267或者3281有b05的固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搭车问一下3267或者3281有b05的固件吗?

不搞SMI的优盘,太反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搞SMI的优盘,太反人类

跳线吗。。。

网友C:
有个sm2246en板号LCH-512V2S的,容量是512GB,能识别容量,就是拷贝不了东西,有没有接这活的?地标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sm2246en板号LCH-512V2S的,容量是512GB,能识别容量,就是拷贝不了东西,有没有接这活的?地标广州。 ...

开过卡了吗?看看是不是某些ce挂了

网友C:
想开卡不知短接那两个针脚

网友(2019-09-21):
请教一下,我也是这个板子,原板子是四颗F正反面各两颗,占用1.2.5.6.贴位,现板子还是四颗F,贴位移至3.4.7.8.贴位,F焊已焊接完好,可没开成卡!不知道咋跳线,恳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开卡不知短接那两个针脚

t和g两脚,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