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AB量产发生了很诡异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9-04-06):
慧荣3268AB,威刚UV131-64G的优盘,量产之前存储数据完全正常,量产后,第一次存储数据也完全正常,用软件测试可以存满,也没有问题,不拔优盘也没有问题,只要优盘拔下来再插上,就不能存储数据了,里面之前存储的数据也删不掉,格式化都不行。求大神们帮帮忙

量产用的软件

量产用的软件

量产后

量产后

量产后测试

量产后测试

网友A:
这个软件urwtest跑一下数据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urwtest跑一下数据检验

你好,优盘没量产之前用软件测试完全正常,量产后第一次测试页完全正常,只要不拔优盘就正常,拔下来再插上,数据就不能删除也不能存储了,优盘就像锁上了一样,格式化都不行

网友B:
可能是电路板有虚焊,需要补焊闪存颗粒了

网友:
换个量产软件再量产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路板有虚焊,需要补焊闪存颗粒了

谢谢  我返厂了   折腾死我了    谢谢

网友(2019-12-14):
可能是跳线问题。闪存不同跳线不尽相同。

网友:
这个软件,好久都不用了,不好用,各种问题,对新的芯片支持不好。现在用量产工具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