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好好利用手中闪存——让SM3281支持NW702(L95B)

楼主(2019-04-06):
众所周知,SM3281主控性能优异,4K性能相比903,3267高许多,读取也相当快
正片工具中只附带了L85C的固件,但我想起3267AE中此颗粒指定的固件也是L85,所以就尝试手动添加支持

NW702双贴需要移动跳线电阻(主控边上一横一竖),拆掉SB4(默认有),SB8(默认没有)

原料:SM3281AB_R1019 正片工具(由笑着无奈/大树放出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UFD_ALL_DBF\flash_3281AB.dbf,任意位置添加标红的那一行数据

//----------Micron-----------------------------------------------------------------------------------------------
@ 2C A4 64 32 AA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5A 5A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CBCBB O0915 3D MLC L06
@ 2C A4 08 32 A1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EBHAFES Q0110 3D TLC B16A
@ 2C A4 88 32 A1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EBHAFES R0801 3D TLC B16A
@ 2C C4 08 32 A6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512G08EBHAF R0409 3D TLC B17A
@ 2C C4 08 32 A2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512G08EBHBF R0801 3D TLC B27A
@ 2C C4 18 32 A2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512G08EBHBF R0806 3D TLC B27A
@ 2C D4 0C 32 AA 00 01 01 01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512G08EBHAF R0703 QLC N18
@ 2C 84 64 3C A9 04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256G08EBHAFES Q0110 MLC L85C
@ 2C 84 64 54 A9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6C 6C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MT29F128G08CBCCB M0815 16nm MLC L95B

接着打开UFD_ALL_ForceFW\SM3281AB.FFW,添加标红数据
[ForceFW]
FLASH_ALL_PTIF=0

然后就可以打开量产工具按照正常步骤量产了~

附上跑分/校验图片

PS:手上有两个这样的32GB U盘,50包邮江浙沪,美光NW702正片双贴

网友:
恭喜量产成功~

网友:
用于探索,值得鼓励!

网友:
1CE这样不错了

网友A:
你有数码之家的玩固态的QQ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数码之家的玩固态的QQ群吗、?

群号 43179131

网友:
也做了个,谢谢分享

网友B:
嗯,如果是4CE之类颗粒双贴就上3280。我看淘宝已经有料板了,我在想要不要拍几个回来测试下性能

话说这些颗粒用老的U盘主控就行了吧。不知道这种新主控为TLC设计的,SLC Cache空间是动态的,还是可以手动指定的呢?目前看了下,能找到3280最新的开卡工具是SM3280AB_V2.5.70 v4 S0312v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如果是4CE之类颗粒双贴就上3280。我看淘宝已经有料板了,我在想要不要拍几个回来测试下性能

话说这些 ...

3281我没看到slc cache
3268倒是有 64G颗粒 cache大小800m左右,不可调整

网友C:
双贴具体怎么跳电阻?主控边T字型的框里,无论短接哪个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贴具体怎么跳电阻?主控边T字型的框里,无论短接哪个都不行

检查一下颗粒有没有贴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一下颗粒有没有贴反

没贴反。。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我没看到slc cache
3268倒是有 64G颗粒 cache大小800m左右,不可调整

3281 MLC固件没有,TLC固件有,过了cache范围写速度就波浪起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贴具体怎么跳电阻?主控边T字型的框里,无论短接哪个都不行

也是NW702?

网友D(2019-07-08):
190708实测,20nm以下的颗粒,比如L85A L85C L94 L95B L06B,intel的64B08NCMxx,都可以短R44,不用改R43,用1.8V VCCQ,发热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0708实测,20nm以下的颗粒,比如L85A L85C L94 L95B L06B,intel的64B08NCMxx,都可以短R44,不用改R43, ...

都支持1.8 NCMxx建议都是1.8
发热基本没区别

网友E:
请问sm3281能贴slc颗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sm3281能贴slc颗粒吗?

3281没有支持的slc,乖乖贴其他主控吧,3257,3267,917,903都支持slc

网友F(2019-09-27):
楼主能不能把你配置好的量产工具发我一下我的配置修改了量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把你配置好的量产工具发我一下我的配置修改了量产不了

SM3281Series_S0905已支持直接低格L9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