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问一下这个可调电源怎么接5线的电流电压表?

楼主(2019-04-06):
电压表会接,可电流表的两根粗线不知怎么下手,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补个背面图

网友:
电流不就一进一出啦!

网友:
要知道怎么接线,需要知道那个电压电流表的5根线的用途。一般红黑是表头工作电压线,接外接电源,黄线是电压采集线,接输出正极。至于剩下的两根粗线是电流采集线,如果内置分流器,一般是在输出电源经过负载后接红线,黑线接负极(最好测量一下黑色电流采集线与黑色电压线是否电阻为零),我说的这个接线方式是某宝上常见的一款电压电流表的接线方法,不知道适合你的这款表头否?最终还是要看那个表头的接线方法

网友A:
你这样没头没尾的问题,怎么回答你呢?能说详细一点吗?这是块数显电压电流表吗?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没头没尾的问题,怎么回答你呢?能说详细一点吗?这是块数显电压电流表吗? ...

是数显的,我在接电流表时摸不到头绪,接负载的测量方法会,怎样在电源正负极接负载时显示电流不会接,我看有接电流采集康铜丝的,我试了下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是这种接法,但怎样内置到电源里,在外部直接接负载就可显示电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数显的,我在接电流表时摸不到头绪,接负载的测量方法会,怎样在电源正负极接负载时显示电流不会接,我 ...

你来这看看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7167,或者参考一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来这看看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7167,或者参考一下这个图:

谢谢,我先去看看

网友:
这款双芯片的表头我买过,最右侧有电压电流标注,只是测量130等有刷电机,电压非常不准,大概只有一半数值。小数点位移单芯片三位电压电流表性价比最高,大概比双芯片便宜了5到10元,测量有刷电机电压比较准。

网友C:
淘宝看到类似的板子是可调的吧  还不便宜  最好外接电源供电 不影响板子的参数  按9楼图二接线

网友:
用康铜丝法,电压表不能接地,把中间的负极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看到类似的板子是可调的吧  还不便宜  最好外接电源供电 不影响板子的参数  按9楼图二接线 ...

是可调的电源,电流采集的黑粗线接负极,红粗线应该接在电源的什么地方,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D:
你可能想问的是这种接法吧???要表达清楚哦

网友D:
这样就能显示电流电压,同时正面直接接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能显示电流电压,同时正面直接接负载了

是的,感谢,就是想正面接负载时能显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想问的是这种接法吧???要表达清楚哦

按这个接的,可只能显示电压,带负载电流为零,不知什么情况,表头外接12Ⅴ电源,电压检测我自己换了根红色长线

网友D:
那可能是表头接反了 或是表头有问题    按 9#楼的接线原理图仔细分清一下正负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是表头接反了 或是表头有问题    按 9#楼的接线原理图仔细分清一下正负极的问题 ...

谢谢,确实是表头接反了,红黑线对调一下就可以显示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