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双贴镁光L06b诡异顺序写入速度

楼主(2019-04-06):
sm3268ab加镁光L06b,双贴共64GB,开出来后接上盘大概一分钟,无任何操作,U盘金属外壳(里面还有硅脂垫片)摸上去是烫手的,然后拉取大文件,就是顺序写入一部电影,会有两种情况:一,刚插上去外壳不热,速度会掉到几百kb,这可是顺序写入不是4K。二,约一分钟后外壳烫手进行拷贝,速度很稳不掉。这我就纳闷的,感觉是固件问题还是3d颗粒就是这样发热?
其次我怀疑是电压上错了,因为按量产工具目录下的文档写这个颗粒跳sb8(BCE)3.3v,是不是vccq为3.3v导致原来vccq只有1.8的颗粒发热严重,但按经验vccq过高颗粒会不被识别甚至烧颗粒。另外如果不上硅脂垫片散热跑全盘写入会掉盘,上了之后没掉。

网友A:
BCE接地还是3.3V是SB8和SB10控制的,这个是颗粒跳线,不是VccQ跳线
VccQ跳线是R44=1.8V R43=3.3V,一般3D都是1.8V建议可以用最新的R1229工具低格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E接地还是3.3V是SB8和SB10控制的,这个是颗粒跳线,不是VccQ跳线
VccQ跳线是R44=1.8V R43=3.3V,一般3D都 ...

试了R1229,卡pretset不过

网友:
低格的话 pretest 10000s都正常 不是卡了
64G的话,一般7000s左右

网友B:
VCCQ 是R43 R44控制的,R43=3.3V, R44=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Q 是R43 R44控制的,R43=3.3V, R44=1.8V

谢谢提醒,板子大树家买的有给

楼主:
更换了固件,速度稳定下来到60m,但依然发热,有bug估计是Q0630,换的固件是Q1025,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