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弄几个三洋电池来换笔记本

楼主(2019-04-06):
想弄几个三洋电池来换笔记本。我想问一下这种电池是焊好没用过的还是那些电动车用过换下来的?

在淘宝上看有的卖家在说,如果这种换法就不会锁电池保护板。仅供参考。

网友A:
图片上的是动力电池吧,笔记本用容量型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的是动力电池吧,笔记本用容量型的就可以

已经是最大的18650了。

网友:
焊好没用过的,你信吗?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真没看懂

网友:
这款电池技术来自绿色的LG3500,容量足输出电流够,89新拆机性价比最高,我买过6节。保护板换电芯要临时并联电池,避免掉电压锁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