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7106做了个简单的万用表,有什么办法能实现类似转盘的功能?

楼主(2019-04-06):
用7106和洞洞板,做了个简单的三位半万用表,目前只有直流电压档,电阻档,二极管档三个功能(这几个功能电路最简单,用到的元器件最少比较好实现)!
时钟电路用的100KHZ晶振,基准用LM385作外部基准电压源,本来想用数码管做显示,后来发现好像7106驱动数码管可能不行,改用成本高的LCD液晶,分压电阻没有用精密网络排阻(成本太高),用的0.1%精度的六色环金属膜电阻作分压电阻,测试了AD584电压基准和基准电阻,读数与基准对比很漂亮,正常的三位半精度!
表头自检读数999-1000,这个自检读数,比我手里所有成品万用表都好的多,手里其它万用表都是993或者9980,没有一个能达到三个9。
原本打算用早期万用表使用的琴键开关开实现转盘功能,但是板子地方太小,装不下琴键开关,只好用跳线和12脚的自锁开关开实现功能档位切换,感觉比较繁琐,而且容易出错!
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实现类似转盘的功能吗?因为,目前的这种方案,我实在没办法再增加其它功能了,目前档位切换的逻辑性已经乱的很了,再用跳线增加功能的话,脑子不够用了!

网友:
还是买一个成品表来打磨提高更合适些。另外,7106实在太老了。

网友:
屏幕哪里搞到的,100k的晶振呢

网友:
也就波段开关最适合了吧,上海卫讯的密封波段开关,为了省波段开关dc/ac可以加个纽子开关,就算加rms也是够用的按最基本档位
二极管
200-20M ohm
2-2000v
20ma-20a
需要15档
成品波段开关有16档的,最后一位可以加200mv或2ma档,个人拙见加高阻的200mv档似乎更好
1-6刀的比较容易买到,足够用的,几十元,但最后装出来的可靠性可是秒杀830
其实要是4000或6000计数的就不用2000v那档了,400或600v就够用还能省一位

网友A:
DIY的话,何不试试模拟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的话,何不试试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的等效电阻不容忽视

网友B:
收藏的旧的波段开关,需要吗?有点儿氧化

网友:
收音机上那种横排的波段开关,可以用少一些段位的,例如塑料手电开关就是三段位的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收藏的旧的波段开关,需要吗?有点儿氧化

这开关也旧得有些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的旧的波段开关,需要吗?有点儿氧化

我是洞洞板,这么立体的开关没法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开关也旧得有些年头了吧

唉!不服老是不行啦。

网友:
谢谢分享,做得很不错,实验用途玩玩还是可以的,可以装那种多档位的拨档开关。不然还是买成品打磨吧。

网友D(2019-07-07):
液晶屏怎么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屏怎么配的?

网上有现成的液晶屏买 算上邮费不过不便宜,不知道实体店什么价格!

网友:
参考一下830的电路板制版就行了,还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2022-02-18):
自己能做出万用表目的就达到了,没有往下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这是把你生晚了,早生个几十年890研发创始人就是你了。想用数码管得用7107

网友:
7107数码管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