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关于闪迪cz48 修复记录 PS2251-03

楼主(2019-04-06):
前一阵子同事U盘坏了,无故读不出文件,无法格式化,遂不要了,然后我就要过来玩玩。。。。。。。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2303 PRAM)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13FE PID = 5200

设备供应商: Phison
 设备名称: 2303 Boot ROM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2303 PRAM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Phison(群联)
 主控型号: PS2251-03(PS2303) - F/W 01.01.10 [2012-04-09]
闪存识别码: 453CA9927A57 - SanDisk(闪迪) SDTNQCBMA-032G [TLC-8K]

刷固件时候出现问题,之后插上电脑就没有反应,清明节假期,拿出来,暴力拆解。短接存储的29.30脚,插入电脑。识别成U盘,但是不能访问状态,此时借鉴了很多以往的帖子,主要帖子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39156

但是会有问题,就是不识别此U盘,我从其他网站找了另外一款旧版的刷机软件,但是刷机报错,0x6018,这就很郁闷了:旧的刷机失败,新的不识别。。。。
之后一点一点对比配置文件,发现有一点点不同(这也是我写这个的原因!)

[Configuration]
Reset Serial Number=0
File System 1=2
Mapping=0
[TestItemOption]
Do Preformat Test=1

多加一行加粗的这个参数,就好了。。。。。。。

网友:
应该发 U盘存储 板块

网友(2019-06-24):
这是假货u盘

网友A:
闪迪的优盘  固态硬盘都是用的自家的主控,从来没用过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优盘  固态硬盘都是用的自家的主控,从来没用过其他的。

呵呵达,自己去搜闪迪CZ48最早的那批货 群联2303主控一点也不假,老站拆机图还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达,自己去搜闪迪CZ48最早的那批货 群联2303主控一点也不假,老站拆机图还少吗? ...

不说最老的,就拿近些年的。闪迪这个型号就没有过其他的主控

网友:
CZ48是用过一批群联主控

网友C:
14年6月买的CZ48 32G版就是2251-03,写40多,读150,闪迪的颗粒,闪迪的板子,群联的主控
15年1月再买CZ48 16G就是闪迪自家主控了,写10,读120,闪迪的颗粒,闪迪的板子,闪迪的主控
两者PCB一模一样,主控封装也一样,除了颗粒不一样、
东芝的U盘也这样,买过的EX PRO 120,看网上拆解是2251-01、而我拆出来是NC58TN2251XXX,后来才知道是马甲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年6月买的CZ48 32G版就是2251-03,写40多,读150,闪迪的颗粒,闪迪的板子,群联的主控
15年1月再买CZ4 ...

我有一个CZ48是PS2251-03 + 闪迪标L95B,京东货
发热大得一逼,掉盘自己重新量产了

网友:
能量产吗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优盘  固态硬盘都是用的自家的主控,从来没用过其他的。

主控丝印是sandisk,但实际上PS2303重新打标的。我也拆过几个这个盘。

网友(2021-01-31):
我也有个这样的盘刷坏了,要用什么工具和哪个固件,我试了很多工具与固件全部是0X6018

网友(2021-12-17):
我也是这个,换了颗粒,坏了

网友(2022-11-25):
Cz48发热掉盘原来不是个案,刚买了个新盘,结果发现掉坑里了

赶紧退去,这个换货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