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农村老家上网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9-04-06):
农村老家在屋子里面没有4g信号,在院坝里面就有。想在屋子里面通过热点上网,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在院坝上搭个小屋?

网友:
看看你邻居家里有没有上网的,有的话,商量一下接个无线网桥,当然,仇人就算了

网友:
手机 放在院坝中

网友:
院坝里 弄个上网终端 开启热点
房子里弄个无线路由器 桥接到院子里的终端
然后大家连无线路由器

网友A:
手机信号放大器移动联通2G 3G 4G 增强接收器家庭室内天线中继器

网友:
有种东西叫做 4g路由 插手机卡然后wifi或者有线牵到屋子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信号放大器移动联通2G 3G 4G 增强接收器家庭室内天线中继器

这个方案靠谱。马家店里看了下,放大器太多了,不知道那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靠谱。马家店里看了下,放大器太多了,不知道那种靠谱。

这个要看你手机用哪家运营商,选至少能支持4G、3G的机器

网友:
先把密码破了,再用无线路由,网桥模式连接

网友B:
cenggewang,蹭蹭就够用

网友:
弄个旧4g手机,开热点,也就150块解决

网友:
定向包不包含热点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nggewang,蹭蹭就够用

农村,单家独户。蹭不了

网友:
院坝是哪里?

网友:
老家联通在屋外嗖嗖的,一回屋就回到解放前。。。

网友:
我有一个,你需要可以便宜点给你。或东西换。是移动定制的。

网友:
4g路由器可外接天线的那种,把天线丢带外面,设备房屋内

网友:
移动光纤 很便宜 200元50M还送100元话费,坐标:北纬N31°44′47.69″ 东经E115°0′17.77″

网友:
网络村村通,怎么没通到你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