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了看新买的手持风扇用的电池是不是垃圾小电瓶,拆开看看

楼主(2019-04-06):
这个14.9的做工还是很赞的,全身没有一点毛刺、带底座,可以放桌子上,
可惜电池不是可更换式的。

竟然还有说明书、合格证,送了条挂绳和数据线

准备开拆,开始找螺丝

底座里一颗

1200MA的电池跟说明书上说的一样,黑胶下还有一颗IP6351,16脚芯片

背面空空

电池的接线和电机的接线全是用插头,好评
还是很不错,充电电路,风扇调速电路,还有三色LED切换

16脚的是IP6351
IP6351/IP6351S 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多功能电源管理 SoC,可为便携式风扇应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采用线性充电技术,提供最大1A 充电电流,内置 IC 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可以通过 VSET 设定 4.2, 4.3, 4.35, 4.4V电池。支持三档风速 LED指示,并有自然风功能;可单独电风扇使用,也可风扇和移动电源同时使用。

8脚的是IP4056
IP6351/IP6351S 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多功能电源管理 SoC,可为便携式风扇应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采用线性充电技术,提供最大1A 充电电流,内置 IC 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可以通过 VSET 设定 4.2, 4.3, 4.35, 4.4V电池。支持三档风速 LED指示,并有自然风功能;可单独电风扇使用,也可风扇和移动电源同时使用。

    电机是无刷的,要撕开贴纸就不拆了,跟电脑风扇用的雷同。

网友:
感觉东西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我是很怕热的,外出手里拿把折扇(现在很少有人用)

年龄大了下次出门拿这个?不知人家看了?

网友B:
做工可以的 就是必须要手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可以的 就是必须要手持吗

有带小底座,可以放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怕热的,外出手里拿把折扇(现在很少有人用)

年龄大了下次出门拿这个?不知人家看了? ...

可以带个黑色的,这个是我女儿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带个黑色的,这个是我女儿选的

我觉得GT328大红叶黑色的也不错,便携最好体积小巧。曾经在供应那,好不容易讲价到69元3个起批,虽然也不可更换电池,但是有一个我改成松下3400拆机电芯,换滚珠轴承加高粘度透明润滑脂,静音能接近含油轴承,万一缺油转速不影响带一点沙沙声,避免GT328大红叶无刷驱动EG477霍尔芯片过载牺牲。一个29元F95折叠款,和一个39元康铭KM693可换电池,都是底下些升压板静态电流过大不弄了。

网友C:
你要注意是不是垃圾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注意是不是垃圾有刷电机

无刷电机

网友:
买了一个,电池测试了能有1000mah以上

网友:
我昨天买了f3,8块钱。不能直接换18650的不想买

网友:
起码电池容量没虚标。

网友:
不错,撸了两个,一蓝一粉做工还是不错的。
有人拆了就省的我拆了

网友:
非常好。之前我买了一个,今天看到拆机图了,给你个赞。

网友(2019-05-17):
楼主,你这8脚芯片和16脚芯片功能完全一样呢??还是复制粘贴没看清楚?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这个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