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买了个Type-C转DP的转换头,居然可以支持HDR,想看看啥芯片,大家看看怎样能无损拆解?

楼主(2019-04-06):
前段时间买了个4K显示器Koios K2718UD,支持4K HDR 10bit京东的页面上本来说只有通过HDMI 2.0才能开启HDR不支持通过DP 1.2开启HDR,查了下维基百科好像确实是这样,DP 1.2版本写着不支持HDR只有到DP 1.4版本才支持。

但最近看评论区说有人能通过DP 1.2开启HDR,好像是新一点的显卡就可以。但还没人试过Type-C转接出来的DP支不支持,所以就想试试。

搜了下淘宝上的Type-C转DP线,销量高的绿联的要七八十元,天猫上还有家便宜的但问了下不支持4K@60hz。觉得一根线不因该这么贵吧,就在淘宝C店狂找了一番,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37元的,说确定支持4K@60hz的就买来试试。

到货了试了下果然能支持4K@60hz!而且能开启HDR,果然不错,看来维基百科也不全对还是要亲身实践。

还有测试了下
用Thinkpad T480 8代CPU带UHD 620集显+MX150独显能支持4K@60hz 支持HDR 支持 10bit
用Thinkpad T470 7代CPU带UHD 620集显 无独显能支持4K@60hz 不支持HDR 支持 8bit
是独显的原因还是7代和8代CPU的原因?所以也还不清楚到底是啥情况能开启HDR。

就想看看是啥芯片的,看论坛上有人说可能是硅谷数模半导体(好像是家华人开的公司)的ANX7402芯片 http://dev.t-firefly.com/thread-13030-1-1.html
用ChipsGenius检测不出来。想拆解看看但还想用,但这种壳子的不知道怎么能无损拆解吗?

网友A:
这种插头里面灌胶的,要拆的话可以用电烙铁靠在外壳上加热一两分钟就能拿出来了,后期可以填充AB胶进去,美观度肯定有折扣,插口盖子应该可以先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头里面灌胶的,要拆的话可以用电烙铁靠在外壳上加热一两分钟就能拿出来了,后期可以填充AB胶进去,美 ...

要是灌的热熔胶还好弄,要是一次性的胶估计就难了。
是不是该先拆掉前面的盖子,然后从后面的往里推?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30包邮系列 我早买了 拆的不堪入目 就是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