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佳的美pl8006小电视不开机拆机

楼主(2019-04-06):
放置了一段时间突然不开机,开机有滋滋声音,拆开看有个原件鼓包了问下坛友们是不是电容,上面没有标明参数。
图中画了圆圈原件

网友A:
圈圈挡住了,看起来像是个电感

网友:
那个是电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圈挡住了,看起来像是个电感

谢谢,重新上图了,这个需要分多大的不?

楼主:
谢谢,小白一个不知道,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重新上图了,这个需要分多大的不?

电感用电阻档测试,通的就是好的,这个可不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电阻档测试,通的就是好的,这个可不容易烧

匝间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电阻档测试,通的就是好的,这个可不容易烧

好的 谢谢,我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