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路由器电路用两个二级管简单修理!!!!!!

楼主(2019-04-06):
水星WR313R,电路出问题,电源5V,把路由电路部分全去掉,用了两个二极管串联,电压基本在3.3v左右,可以用了,但发热严重,需要散热。

网友:
建议加个小风扇

网友:
这路由值得这样折腾吗?

网友:
建议加一个3R33模块··

网友:
发烫就再加一个呗

楼主:
有个问题,现在是2分钟电压就会低至1V以下,路由器重启,CPU发热严重,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加个DC模块吧,二极管两个下来也有3.6V多超压了搞不好主控分分钟歇菜。

网友(2020-03-11):
mt7628的芯片,不值得修,因为没什么用,很容易烧坏

网友:
或许你这个电源IC损坏,是因为后级负载有问题,热稳定性不好,导致负载过重,而损坏原来的DC芯片。

再来,加入后面负载没问题,路由上电瞬间,复位之前后期间,负载时轻载,二极管给过去的电压是超过3.3V的,甚至能接近5V。

势必会损坏一些耐压低的电路,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A(2020-06-29):
你就不会焊上个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会焊上个1117?

一个不行,得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