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简单拆个电动车报警器,发现添加遥控器方法。求删除遥控器数据方法

楼主(2019-04-06):
废车拆控制器时候发现的,就顺带拆回来了

48~72电压

大陶瓷压电片,大声。。。

看看芯片,全部光滑无字

背面

经过研究,短接这两个点听到嘀嘀嘀之后,就可以添加遥控器。给捡来的人循环利用

此时按下要添加的遥控器任意键,就可以添加了

那么,,,,,,添加进去之后怎么删掉呢??刚刚添加的遥控器是我自己车的,现在捡来这个报警器要装朋友的车。那么我一按遥控,两个车都开了咋整。。。。(继续添加遥控没法覆盖以前的遥控,添加n个,以前的都还在)

没了

网友:
再来一次吧

网友:
哈哈哈···你只要不说话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长时间短接 能否清除所有配对数据,注意喇叭指示灯是否有提示。

网友:
挺复杂的,和汽车的应用一样

网友:
一般是只能存30组数据,会自动覆盖最前面的…赶快找个2272的遥控器,飞不同的按键码,学习30次,就没了

网友:
短接后上电3-10秒左右断开短接再试试看有没有清除

网友:
遥控也能学习啊

网友A:
这个学习怎么对于相应的功能的?四个按键是怎么对应的?清除可以试试先短接,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学习怎么对于相应的功能的?四个按键是怎么对应的?清除可以试试先短接,再上电。 ...

我也不懂原理,这些学习遥控器的东西都是按任意键就可以了。不过这个锁和开锁两个键反转了。。。。

网友:
这种自学习的遥控器,记忆力有限的。你多学几种不同的编码,记忆部分满了以后,它会用新的把旧的覆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原理,这些学习遥控器的东西都是按任意键就可以了。不过这个锁和开锁两个键反转了。。。。 ...

这样看来,是有一定顺序的。4个键一组,和你学习的时候的按键顺序有关。

网友B(2019-09-28):
能跑个图不?和芯片哪两个脚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跑个图不?和芯片哪两个脚连?

挖坟了,,,那个报警器都已经上西天很久了

网友:
一般片子是Hs2300-p。能帮忙看下是哪两脚接是学习键不。最多加4O个少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坟了,,,那个报警器都已经上西天很久了

哈哈,来晚了,现在都不给标了

网友(2021-11-02):
请教一下,一般的都可以添加遥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