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一点都不好玩

楼主(2019-04-06):
不折腾了,买了一个新路由,搞定

网友A:
进openwrt,把wln选动态IP,然后LAN里面选一个不常用的IP,比如192.168.6.1。wln和lan别是一个网段相同的IP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openwrt,把wln选动态IP,然后LAN里面选一个不常用的IP,比如192.168.6.1。wln和lan别是一个网段相同的IP ...

老铁,我设置后,openwrt老是显示“正在应用更改”,咋回事啊?!我后来重启了路由,设置成功了,登陆页面地址改成了你说的192.168.6.1。
WAN我是选择了DHCP,是不是就是动态IP?但是还是上不到网啊

今天探讨下二级路由设置为”动态上网“、”交换机“、”级联“三种模式有何优缺点?

2018-08-17

一级路由不用说就是所谓的主路由,一级路由PPPOE拨号上网,二级路由与一级路由用网线连接,二级路由分别已三种模式运行”动态上网“、”交换机“、”级联“。有没有哪种模式最稳定,哪种模式容易串网之说?

1:二级路由设置为“动态IP上网”模式
(1)一级路由LAN口接二级路由的WAN口
(2)二级路由WAN口设置为动态IP或自动获取DHCP(不同路由器可能名称不一样,有的路由器会是动态IP选项,有的路由器是自动获取DHCP选项)
(3)二级路由LAN口IP设置为与一级路由不同网段,如一级路由IP为192.168.1.1.二级路由可设置为192.168.2.1或者192.168.3.1等
以上三部设置即可将二级路由器设置为”动态IP上网“模式。

优缺点:
二级路由WAN口作为接入口,LAN口1-4口作为输出口,路由器的所有接口都可利用
接入二级路由的电脑或者客户端IP获取的是二级路由所设置的网段
接入二级路由的电脑无法进入一级路由的WEB界面(此处错误,laq验证),只能进入二级路由的WEB管理界面
接入二级路由的电脑可以进入一级路由的WEB界面,也能进入二级路由的WEB管理界面
接入一级路由的电脑无法直接访问二级路由web管理界面,可以开启远程访问,用wan口获取的ip来访问(开启远程时)

2:二级路由设置为“交换机”模式
(1)一级路由LAN口接二级路由的LAN口
(2)二级路由LAN口IP设置为与一级路由同一网段,前3段保持一致,最后一段不一样,如一级路由IP为192.168.0.1,二级路由IP设置为192.168.0.X(2<x<254)
(3)关闭二级路由DHCP服务器
以上三部设置即可将二级路由器设置为“交换机”模式。
优缺点:
以上方法相较于动态ip模式而言浪费一个WAN口,4个LAN口有1个作为输入,三个作为输出,相反动态IP上网所有接口都可以利用,WAN口作为进线口,4个LAN口作为输出口
二级路由作为交换机用,电脑可以登入一级路由WEB,也可以登入二级路由WEB管理界面

3:二级路由设置为“级联”模式
(1)一级路由LAN口接二级路由的LAN口
(2)二级路由LAN口IP设置为与一级路由不同网段,如一级路由IP为192.168.1.1.二级路由可设置为192.168.2.1或者192.168.3.1等
(3)关闭二级路由DHCP服务器
以上三部设置即可将二级路由器设置为“级联”模式。
优缺点:
连接到二级路由的电脑只能进入一级路由的WEB界面,无法进入二级路由的WEB界面。

补充内容 (2017-4-16 09:30):
按照这个方法设置只有接入二级路由的设备可以同时进入一级路由和二级路由,但连接在一级路由的设备无法进入二级路由。

首先两个路由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在同一网段或者不同网段,同一网段的话二级路由要错开一级路由网关和DHCP池范围
动态或者静态上网的二级路由不但可以访问二级的页面,也可以访问一级页面,如果一级路由访问二级,要开启二级的远程管理,用二级路由获取到的ip:远程管理端口号即可访问二级路由

第二种,二级路由作为交换机用的话,就不能使用app远程管理了。
我现在也在烦恼这事。
二级路由作为级联,主路由的lan接二级路由的wan,在主路由上设置静态路由跳转。虽然可以从主路由下ping通二级路由下的设备,但主路由上看不到二级路由下的设备。

级联的话,一个13频道一个1频道,最少干扰。尽量拉开距离,功率调最小,这样干扰少些,无线才稳定。

上面复制错了。接入一级路由的电脑不可以访问二级路由的管理web。 如果两个路由ip相同比如都是192.168.1.1那么 接入二级路由的电脑不可以访问一级路由的管理web。

我认为家用路由就两种模式,1二级路由,2无限交换机
1二级路由,这个大家都懂,二级WAN连介一级LAN,两个不同网段。二级可以访问一级资源,一级不能访问二级资源。
如果一级想访问二级资源,两种方法,一添加静态路由,二开启端口映射。
2无线交换机,LAN连接LAN,关闭一个DHCP。
至于楼主说的方法2.3,我把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0.0 变相的把C类地址变为B类地址,第三种就和第二种一样了,跨网段也可以互访。

引用:目前是
一级路由 192.168.1.1   带移动硬盘
二级路由  K2 刷了老毛子 192.168.1.2   一级LAN-二级LAN口   ...
如果只是单纯的桥中继,等同于LAN连LAN
如果中级后网段不同 等同于一级lan连二级WAN
二级LAN下的终端可以随意访问上一级资源,上一级访问下一级 端口映射,静态路由,DMZ都可以,或者直接把防火墙入站打开。

直接在两个路由的路由表中添加对端路由管理地址的静态路由策略就能互访了,端口映射、DMZ不是普通家用路由都有的功能,而且安全性和效率不如静态路由。

1、楼主所谓“级联”只是自己乱点鸳鸯谱,只有“路由器模式”和“交换机模式”,也就是有连WAN口和LAN口两种,其它的只是IP同网段还是不同网段了,要不然该有4种组合?
2、楼主对WAN口和LAN口的认识还停留在普通路由器,所以才会有计较几个LAN口可用的问题。如果对OpenWRT了解多一点的话,就知道WAN口和LAN口是可以互换的。
3、更进一说,其实所谓WAN口和LAN口只是方便让普通人区分内外网的一个说法。对路由器来说,没有什么WAN口和LAN口,有的只有接口和转发规则。
如果你会配置OpenWRT的话,什么端口、IP段,根本挡不住你驿动的心,当然这并不需要什么骇客技术。

网友:
你WDR4320的WAN口坏了吧?改接LAN口(同网段不同ip,关DHCP)

网友:
把下级设备DHCP功能关了,下级设备设置不同网段,IP由移动网关分配。

网友(2019-10-02):
我的网件3400V1刷了,没有无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