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流媒体后视镜后摄像头 拆解

楼主(2019-04-06):
这个是流媒体后视镜自带的摄像头,坏了。淘宝商家宣传高清、宽动态、强光抑制。网上买了一个其他形状的还不兼容。不兼容与主机的芯片方案有关吗?

网友A:
头一次见到记录仪里面灌封环氧树脂,我觉得GoPro7更适合灌封,不怕潜水深度问题。原厂记录仪不兼容的话,会不会是故意弄的加密和识别码等,不想让人换高性价比兼容配件。好像高档的氙气大灯,也有识别芯片,只要不是原厂不给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到记录仪里面灌封环氧树脂,我觉得GoPro7更适合灌封,不怕潜水深度问题。原厂记录仪不兼容的话,会 ...

可能是商家加密了,拆了这个淘宝上没有卖的,商家给换了一个小的,小的淘宝上有形状一样的可以买到。

网友(2021-11-22):
一般都不是通用的

网友B:
信号制式有cvbs 和ahd等,ahd高清信号又有720p和1080p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制式有cvbs 和ahd等,ahd高清信号又有720p和1080p分辨率

如何辨别呢?以便买兼容摄像头

网友(2022-09-21):
和我拆的那个摄像头一模一样

网友(2023-10-13):
能改成USB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