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软件比微软office好用

楼主(2019-04-06):
1 正版免费
2 什么系统都容易安装(软件源(apt等)里就有)(要想把微软office装在ubuntu或fedora系统上很难需要wine不一定能成功)
3 操作简单
4 这个软件的文件格式可以被微软office兼容(重要)

安装简单用apt(ubuntu,debian等系统) pacman (archlinux,manjaro等系统) 注意加sudo

网友:
这个不是xubuntu自带的吗

网友:
轻量级表格应用可以,VBA不用指望,数组公式有兼容性问题
财务人员用这个基本是自寻死路,记个帐还行

网友A:
金山虽说并不能完全让人放心,
好歹WPS还是比libreoffice要好些

网友:
WPSOffice挺好的!

网友:
风继续吹吧,微软上万工程师做OFFICE难道都是在吃干饭?售价比WINDOWS还贵的居然被山上的给打败了?

网友:
你怕是不知道现在不少新出厂的品牌机(包括笔记本)都送正版 Office 吧

网友:
linux做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B:
LibReoffice也是开源社区的,源于以前的OpenOffice.Org,也就是俗称的“三个蛋”
轻量级的表格应用还是可以的,但与微软Office的兼容性很一般。优点是没广告没捆绑软件更没全家桶,谁都能免费使用,当然,你要是手头宽裕,捐助些散碎银两就更好不过了。
之所以还要跟这个贴子,只是因为我给这个项目捐助过两包烟钱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指望这东西能替代微软office,醒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山虽说并不能完全让人放心,
好歹WPS还是开源了的,
还是比libreoffice要好些 ...

傻子才以为wps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Reoffice也是开源社区的,源于以前的OpenOffice.Org,也就是俗称的“三个蛋”
轻量级的表格应用还 ...

文字处理还可以, 可以完全代替word. 只是同一份文件, 用两种文字处理器打开排版略有不同.
excel的话, 大文件就有点问题. 一般应用还是可以的.

这些软件, 都是老科技了. 三十多年前lotus已经做得不错了. office 也是抄lotus的. 给点时间. 相信libreoffice替代微软office还是可以实现的. 微软office这十几年基本功能都变化不太大, 只是版面弄得好看点, 添加了一点功能而已.

网友:
根据我用过的七八种office软件的感受,能秒掉微软office的至少目前不存在,哪怕是文字处理。word不是打打字那么简单,如果仅此而已,记事本就够了。
微软office是极少数让我无法完全丢掉windows的软件之一,从事统计、财务和人事工作的人应该深有体会。随便举个例子,几千个员工的相片导入到表格里,微软office的效率就高到出奇,而其他office软件都能让我分分钟撞墙。再比如,多层数组公式嵌套+循环引用,除了微软office以外的其他办公软件都很难完成。又比如,与各类数据库链接并直接使用其数据,很多办公软件的操作都烦到让人望而生畏,而且导出的数据还不见得能正确识别。这些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证明过无数次了,所以我几乎不敢相信其他办公软件的计算结果。
不管微软office的缺点有多少(其实在我看来就费用高这一个缺点),但我相信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没看上去那么容易。从office97用到office 2010,这十多年来我试用过很多其他办公软件,除WPS稍微好一点(但for Linux WPS的问题多多),别的办公软件都与微软office相差甚远。
LibReOffice是惟一让我愿意捐助的软件,微软Office是惟一让我愿意掏钱买正版的软件。如果LibReOffice能有与微软office 2007相近的使用体验,我已经全面转入Linux了。==================编辑分割线==================
如果一定要用非微软Office软件,WPS是目前的最好备胎,不管WPS有多少缺点,至少在兼容性上是最好的

网友C:
很久以前用的一套办公软件. 是正版的. 可惜因为windows有自己的office, 受打压而消失了. 当年使用的效果不会比office差. 真心希望再有一套能和office比肩的办公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用的一套办公软件. 是正版的. 可惜因为windows有自己的office, 受打压而消失了. 当年使用的效果不 ...

始于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莲花123,这个堪称上古神器级别的办公软件同希望能有与微软office相提并论的办公软件,目前只能是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始于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莲花123,这个堪称上古神器级别的办公软件同希望能有与微软office相 ...

lotus123当年把office的前身multiplan打死了, 在win95之前, 都没有office的事. 在win95推出后, 微软用了阴招, 不放出相关资料, lotus123就无法做到完全和win95相容, 有一些小问题. IBM(当年收购了lotus123)将资源集中在OS/2, 才放弃win的市场. 当时的lotus123比office好用多了. 至少在office97时, lotus123还是比office 好. 这是为什么我花了不少钱买了一套正版的lotus.
所以不是lotus123有希望能和office 相提并论的办公软件. 而是office抄袭lotus123的功能, 再加以发扬光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