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RQ-SX60F收录随身听更换皮带恢复功能!

楼主(2019-04-06):
很多年前自己有一个爱华磁带放音机(没有收音功能),出去玩丢失了,当年心痛了好几个月,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前几天在闲鱼无意间看到磁带随身听,头脑一发热就整了一个松下的,40包邮不保好坏,管他的整一个能修好也是一种物件,修不好也当丢了包烟钱(我戒烟5年了),前两天收到给口香糖充电并试机,磁带不转,收音正常,有戏----应该都是皮带变胶泥的缘故,拆开看看确实是皮带稀了,看了各种更换帖子和配件,卧槽,一套两条皮带加个摩擦毡和小卡子30元,没办法买吧,今天就有了恢复工作了。

      拆解本论坛有了就不看拆机图了,我们来看恢复。

      这是机芯和皮带,摩擦毡已经装好,拆装摩擦毡要注意弹簧把卡子弹飞,我就找了半小时,然后齿轮点一点润滑脂。

      拆下电机三颗螺钉,装皮带很方便,网上有直接翘转子装皮带的帖子,简直误人子弟,这电机转子是过盈配合装配,需要加热或专用工具,个人搞死多活少,即使装好也是放音抖动或转速不稳。

      三颗螺钉紧固电机线圈也就固定好电机了,电机这皮带是短的一条。

      再套上第二条皮带,这没什么难的。

      扣上主板,注意铜轮边的转换开关手柄和机芯黑色凹块卡住。

      各个焊点卡正进入电路板。

      紧固四颗电路板螺钉。

      各个焊点上锡,说一下要焊下的焊点,1、电机七个焊点,2、电池-极一个。3、机芯电磁铁两个,4、左右两个磁带检测各三个焊点,就可以轻松取下主板。

      装上电池试一下,机械正常了。

      磁带播放状态。

      正反面转换正常。

      外壳拆下不会散成零件,是一个蚌壳状整体。

      内芯总成放入外壳中,仔细对位。

      注意这两个开关和电路板上的开关对位卡入,我就是这里问题返工了。

      磁带仓和磁头组件卡入。

      六颗外壳固定螺钉,四长两短。

      两侧面短的,拆解时标注一下。

      四角各一颗长的。

      播放磁带试一下才发现底边开关没卡入正确位置,这才返工的。

      播放正常,收音也正常,满血复活。

      注意看看,驱动轴有两道黑色的纹理,增加摩擦的处理工艺,使磁带走带更稳定,打滑降到最低。

另外有一块坏的史丹利万用表和一块淘汰正常使用的DT9208万用表,有要的坛友给快递费就送,要的私信,免费送的,当然快递费有你出,上一个帖子发了没一个坛友要。

网友:
想当年的高端货~

网友A:
是不是少了一个抹音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少了一个抹音磁头

没少,是永磁消音。

网友:
万用表咋出,咋联系?

网友:
这种两条皮带的没有一条皮带的好,一条皮带的是S系列,不过当年都价格不菲啊

网友:
这机器的音质一般。尤其是开杜比后。而且还容易一边走带不稳

网友(2019-08-04):
打理随身听需要有耐心。

网友:
请教最下面的拨动开关B.P.那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请教下面的拨动开关B.P.那个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2020-02-06):
这个机器的电路图有么?

网友:
对你的东西感兴趣

网友:
我感兴趣万用表送不

网友:
祝贺戒烟,机器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电路图有么?

www.elektrotanya.com

网友:
好机器,收音音质很棒的,SX65、88、99等里面也是这样的结构。另外想指出来,电机转子并非过盈配合,只是因为它是上下两片强磁吸在一起,同时还有卡簧卡住,所以难拆。另外想请教下楼主有没有遇到颤音问题?可否分享解决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面的拨动开关B.P.那个是干什么用的?

磁带类型选择

网友(2020-07-29):
一样买过这台机子……修好了有颤音,就吃灰了

网友:
我也用过一个一样的机器,没什么好录音带听了,闲置一边吃灰中了

网友(2021-05-27):
好文章,谢谢 xiaopang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