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云充吧 共享充电宝,并破解

楼主(2019-04-06):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楼主(2020-05-15):
避免挖坟顶贴,帖子已锁,仔细看贴,不做伸手党。本人非专业破解,仅供学习研究,别的版本充电宝不会解。

短接速度要快,基本原理就是瞬间大电流让b-旁边的保护芯片保护断电,让单片机重置。重置后开启充电。实在不行的把电池拆焊开等一分钟再装回去基本可以。

网友A(2019-04-06):
换个充电宝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充电宝板子

不换了,能用就行

网友B:
把那个点接上开关就可以~

网友C:
这转接线浪费电啊,直接焊出来

网友:
厉害了这也可以!这东西收费也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点接上开关就可以~

不用的,点一次之后就能一直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转接线浪费电啊,直接焊出来

电线怎么来的浪费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线怎么来的浪费电??

转接线有电阻吧,电阻通过电流是不是发热浪费电

网友D:
新款的跟这个结构不一样,不知道怎么破解

网友E:
这是把二极管烧坏掉吗?

网友:
咦,好久没见。。

网友:
你的8848很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接线有电阻吧,电阻通过电流是不是发热浪费电

忽略。。。。不计,很小,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款的跟这个结构不一样,不知道怎么破解

没见过新的,我这还有那种更旧的,黄色现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把二极管烧坏掉吗?

不是,这估计是有一个信号过去单片机那边,二极管没那么容易烧的

网友:
可惜了。我还没在地tan上见过。
这测量仪能测内阻么?

网友:
这种的怎么弄呢,所有二极管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