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无法量产双贴三星颗粒,是坏块太多吗?

楼主(2019-04-06):
原来单贴成功量产了的, 焊第二贴后为什么chip显示32G而已 不是64G  是第二贴没焊好吗?

这个错误是第二贴坏快太多导致的吗?

ID是识别出2个颗粒了吧?

楼主:
到底啥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颗粒不支持DDR,强制勾选了DDR后就会死在Load FW这一步,要短主控才能识别。
但是你的颗粒是支持DDR的。。。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试试不要勾选DDR看看?

网友A:
因为单帖8ce的颗粒,第二片再贴上当然通不过

网友B:
903不支持8ce所以你只能32g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3不支持8ce所以你只能32g

支持的啊,支持双贴8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单帖8ce的颗粒,第二片再贴上当然通不过

不是单贴8,是单贴4ce,

网友C:
开卡软件换116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软件换116版本。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单贴8,是单贴4ce,

ECD7947E64C4,这个ID每个CE容量是4G,如果没猜错的话,是K9PFGY8U7B,这个7就代表8ce
你看chipgenius和903量产工具里显示4CE,说的是双通道,其实是4CE/CH*2CH=8CE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的啊,支持双贴8ce

IS903支持最大共计8个ce,即:单通道8ce或双通道4ce(这里的单/双通道不是指单/双贴,bga引脚芯片支持单芯片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