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改进和分享个2.4G数传IC库——国产带自动应答的廉价芯片LT8920

楼主(2019-04-07):
最近打算给大门外走廊增加几个人体红外热释电监控,上淘宝搜罗2.4G模块,想着买几个NRF24L01才发现价格都上去了。

好吧,你涨价我就用别的,现在国产IC便宜量又足,N76E003、CH55×都有了,我就不信找不到个2.4G的芯片。

逛了一圈,发现LT8920还不错,上某商城买几片,附上12M晶振,刚好包邮。

收到货翻开资料一看又傻眼,这数据手册太简单了!翻遍百度文库、Github终于搞定自动应答的发送和接收,各种艰辛按下不表。
把TSSOP16的芯片焊到TSSOP20转接板,然后面包板出动,插上杜邦线。天线就随便弄根导线顶着用。

淘宝找到的库是各种坑爹,GitHub也不靠谱。
最后在百度文库搜到了厂家技术支持的资料,才明白这芯片主要供货给遥控直升机玩具厂商。
而且这厂家技术人员还帮人看PCB!

更惊悚的是,这芯片可以用i2c,加上reset共3个控制管脚。。。。太省事了。但是我用惯了nRF24L01,还是用SPI吧。源码来了:

为了资持N76,我这次放出来的源码也是N76的。
首先是头文件,用法也写在头文件里了,看最后的注释:
#ifndef N73E003_HEADERS
#define N73E003_HEADERS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endif

#define _DEBUG_LT8920

#ifdef _DEBUG_LT8920
void debugPrt(UINT8 data1);
void debugPrtLn(UINT8 data1);
void debugPrtStr(UINT8 * strPtr);
#endif

/*
LT8920  nRF24   STM8S003F                        N76E003
SPI                SPI                SPI                                        SPI
RESET   csn     GPIOA,GPIO_PIN_2    P17
SS      ce      GPIOA,GPIO_PIN_1        P30
*/

#define lt8920_delay_us(x) Timer3_Delay10us(x/20<1?1:x/20)
#define lt8920_delay_ms(x) Timer3_Delay10us(x*100)

#define _LT8920_GPIO_RST  GPIOA,GPIO_PIN_2
#define _LT8920_GPIO_SS   GPIOA,GPIO_PIN_1
#define _LT8920_RST_set lt8920_delay_us(10);P17=1
#define _LT8920_RST_reset P17=0;lt8920_delay_us(10)
#define _LT8920_SS_set lt8920_delay_us(10);P30=1
#define _LT8920_SS_reset P30=0;lt8920_delay_us(10)
#define Dummy_Byte 0xFF

void LT8920_peri_init(void);
UINT8 LT8920_SPI_transfer(UINT8 sendByte);
void SPI_WriteReg(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H, unsigned char L);
void SPI_ReadReg(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 regData);
void LT8920_prt_reg(UINT8 regNum);
void LT8920_init();
void LT8920_startListening();
UINT8 LT8920_waitPKT();
UINT8 LT8920_recvData(UINT8 * buf2rcv);
UINT8 LT8920_sendData(UINT8 * buf2send, UINT8 bufsize);

/*
//send example
UINT8 data2send[32] = {0} ;
UINT8 flag = 0  ;
while(flag == 0 ){
        flag = LT8920_sendData( (UINT8 *)data2send , 32 ) ;
}

//recv example
UINT8 data2rcv[32] = {0};
UINT8 flag = 0 ;
LT8920_startListening();
LT8920_waitPKT();
while(flag == 0){
        flag = LT8920_recvData( (UINT8 *)data2rcv ) ;
}
*/

然后是C文件:
#include "lt8920.h"
void LT8920_peri_init(void)
{
  P07_PushPull_Mode;
  P07=1;
  P17_PushPull_Mode;
  P30_PushPull_Mode;
        set_P1SR_7;
        set_P3SR_0;
  P10_Quasi_Mode;                            // P10(SPCLK) Quasi mode
        set_P1SR_0;
  P00_Quasi_Mode;                            // P00 (MOSI) Quasi mode
        set_P0SR_0;
  P01_Quasi_Mode;                            // P22 (MISO) Quasi mode
  set_DISMODF;                                // SS General purpose I/O ( No Mode Fault )
  clr_SSOE;
  clr_LSBFE;                                  // MSB first
  clr_CPOL;                                   // The SPI clock is low in idle mode

  set_CPHA;                                   // The data is sample on the second edge of SPI clock
  set_MSTR;                                   // SPI in Master mode
  SPICLK_DIV2;                                // Select SPI clock
  set_SPIEN;                                  // Enable SPI function
  clr_SPIF;
}
UINT8 LT8920_SPI_transfer(UINT8 sendByte){
  UINT8 rcvByte = 0 ;

        SPDR = sendByte ;
        //lt8920_delay_us(1);
        while(!(SPSR & SET_BIT7));
        clr_SPIF;

  rcvByte = SPDR ;
  return rcvByte ;
}

void SPI_WriteReg(UINT8 addr, UINT8 H, UINT8 L)
{
  _LT8920_SS_reset;
  LT8920_SPI_transfer(addr);
  LT8920_SPI_transfer(H);
  LT8920_SPI_transfer(L);
  _LT8920_SS_set;
}
void SPI_ReadReg(UINT8 addr , UINT8 * regData){
  //reg[0] : regH
  //reg[1] : regL
  _LT8920_SS_reset;
  //lt8920_delay_us(1);
  addr |= 0x80;                    //when reading a Register,the Address should be added with 0x80.
  LT8920_SPI_transfer(addr);
  //lt8920_delay_us(1);
  regData[0] = LT8920_SPI_transfer(Dummy_Byte);
  //lt8920_delay_us(1);
  regData[1] = LT8920_SPI_transfer(Dummy_Byte);
  //lt8920_delay_us(1);
  _LT8920_SS_set;
  //lt8920_delay_us(1);
}

#ifdef _DEBUG_LT8920

void debugPrt(UINT8 data1){
        UINT8 prtChar = '0' ;

  if(data1/16 < 10){
    prtChar += data1/16 ;
  }else{
    prtChar = data1/16-10 + 'A' ;
  }
  Send_Data_To_UART0(prtChar);

  if(data1%16 < 10){
    prtChar = '0' + data1%16 ;
  }else{
    prtChar = data1%16-10 + 'A' ;
  }
  Send_Data_To_UART0(prtChar);
  Send_Data_To_UART0(',');
}

void debugPrtLn(UINT8 data1){
        debugPrt(data1);
  Send_Data_To_UART0('\r');
  Send_Data_To_UART0('\n');
}

void debugPrtStr(UINT8 * strPtr){
        UINT8 ii = 0 ;
        for(; ii < 250 && strPtr[ii] != '\0'; ii++){
                Send_Data_To_UART0(strPtr[ii]);
        }
}

#endif

void LT8920_prt_reg(UINT8 regNum){
  UINT8 regData[2] = {0};
        UINT8 str2prt[] =  "print reg " ;
  SPI_ReadReg(regNum , (UINT8 *)regData) ;

  #ifdef _DEBUG_LT8920
        debugPrtStr( (UINT8 * )str2prt ) ;
  debugPrt(regNum) ;
  Send_Data_To_UART0(':');
  debugPrt(regData[0]);
  debugPrtLn(regData[1]);
        #endif
}
void LT8920_init(){  //LT8920 init start
  UINT8 regData[2] = {0} ;
  //SPI_LT8920_Init();
  _LT8920_RST_reset;//LT8920_RST_LOW();
  lt8920_delay_ms(2);
  _LT8920_RST_set;//LT8920_RST_HIGH();
  lt8920_delay_ms(5);
  //  LT8920_PKT_OUT =1;
  //SPI_WriteReg( 0, 0x6f, 0xef );
  SPI_WriteReg( 0, 0x6f, 0xe0 );
  SPI_WriteReg( 1, 0x56, 0x81 );
  SPI_WriteReg( 2, 0x66, 0x17 );
  SPI_WriteReg( 4, 0x9c, 0xc9 );
  SPI_WriteReg( 5, 0x66, 0x37 );
  //SPI_WriteReg( 7, 0x00, 0x00 );                //channel is 2402Mhz //改频道写这里
  SPI_WriteReg( 8, 0x6c, 0x90 );
  //SPI_WriteReg( 9, 0x18, 0x40 );                //PA Power
  SPI_WriteReg( 9, 0x48, 0x40 );                //PA Power try max power !!!!

  SPI_WriteReg(10, 0x7F , 0xfd) ;              //Crystal enable
  /*
  check write result
  SPI_ReadReg( 10 , (UINT8 *)regData ) ;
  while( regData[0] != 0x7F || regData[1] != 0xfd ){
    SPI_WriteReg(10, 0x7F , 0xfd) ;
    SPI_ReadReg(10 , (UINT8 *)regData ) ;
  }*/
  SPI_WriteReg(11, 0x00, 0x08 );                //RSSI enable
  SPI_WriteReg(12, 0x00, 0x00 );
  SPI_WriteReg(13, 0x48, 0xbd );
  SPI_WriteReg(22, 0x00, 0xff );
  SPI_WriteReg(23, 0x80, 0x05 );
  SPI_WriteReg(24, 0x00, 0x67 );
  SPI_WriteReg(25, 0x16, 0x59 );
  SPI_WriteReg(26, 0x19, 0xe0 );
  SPI_WriteReg(27, 0x13, 0x00 );
  SPI_WriteReg(28, 0x18, 0x00 );
  //  reg 32  [15:13]preamble len [12:11]syncword len [10:8]trailer len [7:6]dataPacketType  [3:1]brclk
  //                 010 3bytes          01 32bites         000 4bits        00 NRZ law data      low
  SPI_WriteReg(32, 0x48, 0x00 );        //8920在62.5kbps下同步头只能是32或16bit
  SPI_WriteReg(33, 0x3f, 0xc7 );        //packet sequence
  SPI_WriteReg(34, 0x20, 0x00 );        //packet sequence
  //SPI_WriteReg(35, 0x05, 0x00 );        //auto ack and reties 重发次数4次
  SPI_WriteReg(35, 0x0F, 0x00 );        //auto ack and reties 重发次数15次
  SPI_WriteReg(36, 0x03, 0x80 );        //unique sync word 1
  SPI_WriteReg(37, 0x03, 0x80 );        //2
  SPI_WriteReg(38, 0x5a, 0x5a );        //3
  SPI_WriteReg(39, 0x03, 0x80 );        //4
  SPI_WriteReg(40, 0x44, 0x01 );        //FIFO flag  2102??
  //reg 41 [15]crc_on [13]pkg_len_en [12]fw_term_tx [11]auto_ack
  //           1 crc     1               1              1
  SPI_WriteReg(41, 0xb8, 0x00 );        //CRC is ON; scramble is OFF; AUTO_ACK is ON   0000??
  SPI_WriteReg(42, 0xfd, 0xb0 );        //等待RX_ACK时间 176us
  SPI_WriteReg(43, 0x00, 0x0f );        //scan rssi
  //reg 44 [15:8]data rate
  //             01:1M 10:62k5
  SPI_WriteReg(44, 0x10, 0x00 );        //data rate 62.5k
  SPI_WriteReg(45, 0x05, 0x52 );        //
  SPI_WriteReg(50, 0x00, 0x00 );
  lt8920_delay_ms(100);
}
void LT8920_startListening(){
  SPI_WriteReg(7, 0x00, 0x00);  //设定模式 //接收的频道是第3个参数的0~6共7位比特
  SPI_WriteReg(52, 0x80, 0x80); //清空 RXTX
  SPI_WriteReg(7, 0x00, 0x80);        //接收模式
  lt8920_delay_us(20);
}
UINT8 LT8920_waitPKT(){ //相当于发送完成、接收成功的终端
  //wait PKT
  //send done or recv done
  UINT8 regData[2] = {0};
  SPI_ReadReg(48,(UINT8 * )regData);
  while( (regData[1] & 0x40) <= 0 ){
    SPI_ReadReg(48 ,(UINT8 * )regData );
  }
        return 0 ;
}
UINT8 LT8920_recvData(UINT8 * buf2rcv){
  //return len of data when success
  //return 0 when fail
  UINT8 regData[2] = {0} ;
  UINT8 idx = 0 ;
        UINT8 len ;
  SPI_ReadReg(50, (UINT8 *)regData );
  len = regData[0] ;
  while(idx +1 < len){
    SPI_ReadReg(50, (UINT8 *)regData );
    buf2rcv[idx++]=regData[0] ;
    buf2rcv[idx++]=regData[1] ;
    if( idx >= 64) break ;
  }
  SPI_ReadReg(48, (UINT8 *)regData ); //test CRC
  if(( regData[0] &0x80)==0){//检查CRC是否正确
    //CRC right
    //UINT8 str2prt[] =  "CRC correct .. " ;
    //debugPrtStr( (UINT8 * )str2prt ) ;
    //for(UINT8 ii = 0 ; ii < 31 ; ii ++ )debugPrt( data2rcv[ii] ) ;
    //debugPrtLn(data2rcv[32]) ;
    return len ;
  }else{
    //UINT8 str2prt[] =  "CRC fail .. " ;
    //debugPrtStr( (UINT8 * )str2prt ) ;
    //for(UINT8 ii = 0 ; ii < 31 ; ii ++ )debugPrt( data2rcv[ii] ) ;
    //debugPrtLn(data2rcv[32]) ;
    return 0 ;
  }
}
UINT8 LT8920_sendData(UINT8 * buf2send, UINT8 bufsize){
  //return 1 when success
  //return 0 when fail
        UINT8 idx ;
  UINT8 regData[2] ={0};
        UINT8 pos ;
  SPI_WriteReg(7, 0x00, 0x00);      //设定模式
  SPI_WriteReg(52, 0x80, 0x80);     //清空接收、发送FIFO数据
  //SPI_WriteReg(50, 2,0);          //发送数据长度

  pos = 0 ;
  //SPI_WriteReg(50 , 32 ,  data2send[pos++]) ;
  SPI_WriteReg(50 , 32 , 0 ) ; //发送32个字节,先把长度写在第2个参数
  for(idx = 0 ;idx < bufsize / 2 ; idx ++ ) { //然后把32个字节的数据都传进去
    SPI_WriteReg(50 , buf2send[idx*2] , buf2send[idx*2+1] ) ;
  }
  //LT8920_prt_reg(7);
  //SPI_WriteReg(7, 0x01, 0x08);   //发送
  SPI_WriteReg(7, 0x01, 0x00);
  //LT8920_prt_reg(7);

  //wait until PKT_FLAG become 1
  LT8920_waitPKT();

  SPI_ReadReg(52 , (UINT8 *)regData );
  //LT8920_prt_reg(52);
  //reg 52 [13:8]FIFO_WR_PTR [5:0]FIFO_RD_PTR
  if( ( regData[0] & 0x3F) == 0 ){ //收到对方的自动应答后,返回1
    //auto ack received
    return 1 ;
  }
  return 0 ;
}

调通后打开久违的AD10画板,拼板,发给PCB厂家。
说个插曲,某大厂业务大概是嫌我抠,我同款拼板发过去,楞是给我加上50费用。找业务一通问,又等了大半天,业务大妈晃悠悠发个图给我,要我把尺寸改大了再批。改完重新上传,审单的又说这个那个费,仅比刚才便宜1元!业务大妈和审单大爷合伙欺负人啊这是。说好的特价原来只存在于网站首页宣传栏~厂大欺人!
本来PCB打样也没多大技术含量吧,贵厂宣传做得好客户多就傲娇,那我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赶紧论坛里找一家。
同款拼板不加钱,10×10打5片也是30,一样包邮,做出来质量也不错,上图给大伙瞧瞧

拼板,1.5×2的小板,拼出来是35块一大板,一共175块。哪位大兄弟有兴趣可以私信我,送一些。

焊板,插上测试。这个芯片还有个好处,外围只需要2个电容、1个晶振和1根任意长度的导线。对的,不需要画PCB天线。
对比我之前的nRF24L01芯片,LT8920非常好伺候。传输距离也差不多。我画板还特意画成nRF24模块引脚兼容。
成品图片:

简单地说这个芯片可以替代nRF24L01,只是程序要调整。
好了,感谢大家看完我的罗嗦长文。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意思的东西,话说通讯速率能到多少?

网友A:
某宝有bk2425模块,不到2元钱,和2401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bk2425模块,不到2元钱,和2401兼容

可运费要12元呀。

网友B:
请问楼主打板的链接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打板的链接能不能分享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69
我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你看看这个帖

网友C:
话说这玩意传输距离能有多少?另外资料lz能共享一下么。最近在玩TI的cc2500。感觉信号质量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469
我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你看看这个帖 ...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玩意传输距离能有多少?另外资料lz能共享一下么。最近在玩TI的cc2500。感觉信号质量不咋地 ...

随便焊了导线天线,直线传输距离有20米左右。淘宝有人卖同款芯片的模块,标称200米

网友D:
收发都是用这个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发都是用这个芯片吗

收和发就是分别往寄存器里写不同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和发就是分别往寄存器里写不同值

这是好东西。收藏学习了。 以后做遥控成本降低了。

网友:
主要是I2C接口好,这样搭配15L104单片机可以做个超小型的遥控接受板,自带电调的那种。

网友:
谢谢老铁分享, 需要PCB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D:
有点好奇,晶振不用接电容,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好奇,晶振不用接电容,可以直接用吗

芯片内置了 22pF 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内置了 22pF 的电容

这么说就太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bk2425模块,不到2元钱,和2401兼容

2425便宜是便宜,可是传输距离不长,我们公司拿它传输高品质音频,几米就断了,非要加一个射频PA芯片距离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