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成功制作松下电池充电卡头,从此充电变得简单!

楼主(2019-04-07):
『 元作 』成功制作松下电池充电卡头,从此充电变得简单!
磷铜片

固定螺丝

塑料管

导线

电钻钻孔

固定上铜片

接好

卡住试试,效果挺好

充电试试 ,快捷方便。

小创意,用着方便。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不错,就地取材

网友A:
 男女不分,那一天,插错方向,正负反接的时候,开心、、、、鸟。

网友:
没有防插反设置吗?插反会怎么样

网友:
东西不错,只是怕那天没上心插错方向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男女不分,那一天,插错方向,正负反接的时候,开心、、、、鸟。

科普一下插反的效果,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普一下插反的效果,真没见过

叫楼主示范一下,拍个视频

网友C:
不小心接反可就惨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讲究人竟然用耐高温线哈哈

网友:
不错,又学多一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小心接反可就惨了

电池上的电路板应该有反插保护的

网友:
再加上防反接或者自动极性转换就更好了

网友:
得加个防错,不然极性插反就变成放电了

网友:
我用小电源的塑料壳根据形状掏个洞,就不会插错了

网友:
跟我这个功能差不多

网友:
好用,加个防错最好了

网友:
黄尚搞这个拿手

楼主:
意思差不多 ,楼上,楼下都怕咱出错 ,咱自己怎么就不怕呢,哈哈

网友:
接反了不是放电那么简单 而是  充电器直接冒烟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科普一下插反的效果,真没见过

就是把两节电池正负极对接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