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序] 金士顿蓝色16GB,惊现点序主控

楼主(2019-04-07):
印象里金士顿一直在用群联的方案,如果方案是安国的,那肯定是假kst,昨日给同事导文件,顺手检测了一下主控,竟然是点序AS3257+三星的组合,搜了一下金士顿和点序的关系,高度怀疑这个盘应该是正品,附检测图

网友:
真的还是第一次见这样的主控!

网友:
还是USB2.0主控?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仿得比较像吧

网友:
山上的吧,紫薯补丁

网友:
拿不到三星的新闪存,假KST无疑。

网友:
不太熟悉这个主控呢

网友:
点序跟慧荣什么关系,连主控pn都一样

网友(2020-04-16):
不清楚
这个渣士顿是正品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点序的,我当时还真以为是慧荣的3257主控,问题是我这点序主控是在一片擎泰6226一模一样的板子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插电脑会显示点序AS3257ENLT,看图片对比,一个是点序3257,一个是擎泰6226,如果我把主控上面的字遮住,你们看看,简直是一模一样,唯一就是有一片掉了几个元件,那是拆F的时候弄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