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恩都35w Led灯泡拆解,EDU PAR30

楼主(2019-04-07):
国货有点肉。

铝体

12v风扇

网友A:
飞利浦有一种,类似,很容易坏

网友:
里面的料不少嘛  暖光的吧

楼主:
风扇不转才会热死。

网友:
这风扇耐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有一种,类似,很容易坏

这个貌似就是飞利浦灯珠

网友:
原来拆开后这个透镜不是TIR全反射聚光系统,只是为了支撑,加铝箔胶带可以提高聚光效率,好像用银镜反应镀层更好,但有些塑料会腐蚀。风扇最好换一个双滚珠轴承,或者改检流电阻片,把功率调小到7W。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主动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