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有货的散热风扇

楼主(2019-04-07):
手上有一个坏了散热风扇,想拆一个轴承,没想到这么有货

网友:
看那轴套,拆解时有点儿暴力。。。

网友A:
轴承都拆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都拆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把防尘盖去掉继续用,铜管底部焊接铁丝支撑扇叶。这个无刷电机瞬时力矩不均匀,我第一想法尖嘴钳把定子掰成过渡,可以让瞬时力矩均匀些,有角磨机更好,把定子台阶磨平。

网友:
自带温控的散热风扇?

网友:
如果有整体图片就好了。现在都不知道这货长得什么样子的。。。。。

网友:
我记得当年AVC三线扇就是这样的

网友B:
那个小头是温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头是温控吗?

应该是的

网友:
上铁锤吧,砸得翔一样烂!

网友:
该坏还是会坏

网友:
求包邮倒贴返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