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5手机GPS天线接触不良信号弱

楼主(2019-04-07):
小米5手机GPS信号对比R9S弱很多

拆开观察一番

这个就是GPS天线

内盖天线触点

测两触点导通良好

原来手机上边框也是GPS天线的一部分

观察明显脏污

特写

清理后复原,继续测手机边框和内盖GPS天线电阻确认无误才可装机

手机一段上边框也是GPS天线部分

对比测试效果明显好转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外壳也被设计成天线了

网友:
怪不得我原来用的小米5有时候导航不行,原来是这里有问题,原因可能是我换了两次电池,没有注意清理中框接触点。

网友:
原来这有影响啊

网友:
手机的GPS搜不到星,相当部分就因为这个GPS天线连接部位脏污或者弹片性能下降~

网友:
手机拿过来,我给你装个陶瓷天线上去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厉害!原来信号弱还有这招。。。。

网友:
我就想问问小米5这是好了吗?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2020-07-03):
这个问题还是设计缺陷啊。

网友(2021-09-09):
这个触点设计的很不好。应该是咬合形式的,即使再脏也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