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klv-40j400a图像跳

楼主(2019-04-07):
电视机图像前面像是有一层白色的纱在抖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A:
一般不确定的,,我都会万能宝买主板逻辑板试一下,,,如果是屏问题就亏几十块

网友B:
屏幕坏了不是这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确定的,,我都会万能宝买主板逻辑板试一下,,,如果是屏问题就亏几十块 ...

好的,我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坏了不是这样的吧?

有可能是屏排线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