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微软承认没多少用户手动删除USB设备,Win10中现可直接拔掉

楼主(2019-04-07):
微软已经改变了Windows 10处理断开USB或Thunderbolt存储设备操作的方式,包括U盘、外部硬盘驱动器、闪存驱动器,甚至在PC和智能手机之间建立的USB数据传输连接。
我们知道,拔掉插入电脑的U盘时,应该手动点击安全删除USB设备防止出现硬件损坏或其他问题。但微软遥测数据显示其实并没有多少用户会手动进行操作,也就是说大多数用户都是直接拔掉,于是微软改变了其Windows系统处理外部存储设备的默认使用方式。随着Windows 10版本1809(2018年10月更新)的广泛部署,此更改生效。
在此之前,断开USB存储设备时Windows的默认策略是“更好的性能”设置。“更好的性能”意味着Windows以提高性能的方式管理数据传输和存储操作,这包括在传输,打开或准备某些操作时缓存数据。但是,用户必须使用“安全删除硬件”过程来删除外部驱动器。安全删除硬件过程通过确保完成所有缓存操作来保护设备上数据的完整性。
另外一种为快速删除(Quick Removal),此策略以保持设备随时可以删除的方式管理存储操作。可以在不使用“安全删除硬件”过程的情况下删除设备。但是,Windows无法缓存磁盘写入操作,这可能会降低系统性能,移动到外部存储设备的数据可能需要更长的传输时间。
在Windows 10 v1809中,所有USB和Thunderbolt存储设备的默认状态已变为“快速删除”,这是一种可以在不遵循“安全删除硬件”过程的情况下断开外部存储设备的状态。
对于那些喜欢更优秀的写入性能,且有较好的习惯进行“安全删除硬件”操作,那么可以根据以下步骤来进行重新设置。
1.将U盘等设备连接到电脑
2.右键开始,然后选择文件管理器
3.在文件管理器中,查看这个外接设备所标识的盘符(例如USB Drive (D:))
4.右键开始,然后点击磁盘管理器
5.在“磁盘管理”窗口的下半部分,右键点击设备的标签,然后选择“属性”
6.在“策略”中选择要使用的策略

网友:
但微软遥测数据显示其实并没有多少用户会手动进行操作

这年头的收集用户信息 都是从源头开始的。

网友:
这就是我点半天安全删除却不弹出界面的原因?